基于DSP的横向滤波器的实现问题

楼主(2011-12-16):
要用dsp技术做一个横向滤波器,那位能够给小弟指导一下?

网友A:
先A/D采样,读入dsp,移动数据(技术所谓的延时),对于乘加,输出结果,不过采样的定时,还有数据的接收要用到时钟中断和外部中断,数据传输要用到DMA(54,6×0×)或者是edma。关于横向滤波器的系数要在设计dsp之前根据滤波器的设计求出来,如果你整个做下来,估计就对dsp设计有一个完整的认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