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初始化问题

楼主(2011-12-16):
自己焊的MSP430的最小系统版,一运行下面这个时钟初始化的程序就退不出去,是什么原因呢?void Init_CLK()
{
uchar i;
BCSCTL1 &= ~XT2OFF; //打开XT振荡器
BCSCTL2 |= SELM1+SELS; //MCLK为8MHz,SMCLK为8MHz
do
{
IFG1&=~OFIFG; //清除振荡错误标志
for(i=0;i<100;i++)
_NOP(); //延时等待
}
while((IFG1&OFIFG)!=0); //如果标志为1,则继续循环等待
IFG1&=~OFIFG;
}

网友A:
第一,可能是你晶振坏了,第二,是你接晶振的两个IO脚没设置成使用晶振的功能,设成了普通IO导致无法实现晶振功能

网友B:
补充2楼,晶振也可能虚焊了

网友C:
首先检查IAR FET debugger是否配置正确,程序是不是down进去进行的仿真,另外是晶振是否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