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16C550疑问

楼主(2011-12-16):
Lab, ISO, ps, sd, TE
利用TL16C550进行串口通信,但是我设置了接收中断后,怎么也进不去中断服务程序。如下是各个寄存器设置情况:
FCR = 0x0;
FCR = 0x7;
MCR = 0x0;
IER = 0x1;//使能接收中断
LCR = 0x83; // DLAB=1
DLL = 2;   //2->115200bps
DLM = 0;  // Baud rate divisor is 2
LCR = 0x03; // DLAB=0, 8 bits
这样设置后,是不是通过SIN引脚向TL16C550发数据,其就会进入接收中断呢?谢谢!

网友A:
不要用TL16C550  他是5V的还要接口转换
用SC16C550 3.3V的 功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