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贴片LED驱动芯片,表面印字L60z的,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1-12-16):
请问大家5脚(实际6脚)贴片LED驱动芯片,表面印字L60z的,是什么型号?

楼主:
上图跪求真解

楼主:
:(没人知道么?   给大功率照明LED芯片输出600mA    9V的恒流芯片

网友A:
感觉不是

网友B:
两种不同资料指证,脚位功能也相符,应该是它了,能量一下输出电压是2.9V的话,就可以最后确认了.
5脚是空脚,接高,接低都可以.

〓◆ Turuta SMDcodes 贴片代码 1780页 19.0M 超清书签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