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编程思路问题

楼主(2011-12-16):
基本定时器0.064ms中断一次,在ISR中将标志位加1,在main()中循环检测该标志位的值,当标志位等于特定的一些值(值1,值2,值3,值4,值5)时去执行不同的函数
#pragma vector=BASICTIMER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basic_timer_ISR(void)
{

if (bt_flag < 65535)

bt_flag += 1;

if (bt_flag == 65535)

IE2 &= ~BTIE;

}

main()
{

while(1)

{

if (bt_flag ==
1)

F_D4 ();

else if (bt_flag ==
2,值3,值4)

F_DA();

else if(bt_flag ==
5)

subnetwork_judgment();

else ;

}

}

那位大侠能指点一下这个思路的可行性,以及注意点!

网友A:
行不行还是自己测试一下比较好

楼主:
呵呵!其实已经出问题了,只是还不确认是不是这个思路的问题

网友A:
不知道你要达到什么目的,思路对不对要根据目的来说的。

楼主:
目的就是要让while(1)循环中的三个函数顺次执行一遍。

网友A:
如果只是顺序执行一遍,似乎不用定时的方法这么复杂啊
应该还有没说清楚的目的,:lol

网友B:
0.064ms=64uS,51的话来不及

网友C:
基本思路没有问题,但必须严格考虑同步的问题
比如:
中断时bt_flag=5,但主程序刚过判断bt_flag==5,错过了,主程序下次再次判断bt_flag==5时,又来了中断,中断返回时已经bt_flag=6了,问题其实很严重,但解决容易,关键是是否意识到

网友D:
不是很清楚LZ想表达啥意思

LZ是不是想 实现时间触发事件
比如10ms 扫描按键 20ms AD采样……
LZ这种思路 简单实用 实时性要求不是很高时 是个不错的思路

网友E:
如果主循环一次的时间不超过中断时间是没什么问题的。反之不可.因“==”判断很可能会错过。建议出相应表志位,主程用完清.即消息机制。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捧场
主要目的是while(1)这个循环一直执行,即不在bt_flag == 65535的时候关上定时中断。
我再考虑一下上面几位的回复,真的很有道理!

楼主:
特别感谢9楼的ayb_ice和11楼的老鱼
我有点明白了!
再考虑一下9楼未点透的话:lol

网友F:
额~~~你这用得是不是合泰的IC?

楼主:
mcu是TI的msp430

楼主:
是啊!调度设计很难作,现在还是不能有个很好的思路来解决问题!再考虑考虑!

楼主:
http://www.ti.com/mcu/docs/litab ... ryId=1&familyId=342

网友G:
一般在中断中设定时标(如 f_10ms, f_200ms), 在mainloop用工作时标:

MainLoop:
       SETB  f_10msWK
       JBC f_10ms,  $ + 5
          CLR  f_10msWK

       SETB  f_200msWK
       JBC f_200ms,  $ + 5
          CLR  f_200msWK
     ;------------------------------

       ACALL TASK0
       ACALL TASK1
       ;.....
       ;.....

     AJMP  MainLoop

TASK0:   ; KEY INPUT
       JB F_10MSWK, $+4
          RET
      ;.....
      ;.....
      RET

网友H:
嗯,很简单,思维方式比较重要。
同步,独立,等……

楼主:
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 ... com/iclist-6-1.html
诚邀有兴趣的朋友去这个链接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网友I:
用多个标志位的方法.....依然是有BUG存在的....
执行某一个函数的时间点有可能不是你想要的那个时间点.....而很有可能要比你想要的时间点至少晚一个主函数运行周期.

你这个思路的目的应该就是要让一个函数在特定的时间上被执行......如果你想让你的函数按一个特定的顺序执行的话.....没有必要这么写~!~!!因为MAIN()函数就是顺序执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