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耦合到SPI总线上了,怎么办?

楼主(2011-12-16):
SPI总线是通过CPU的四个引脚仿真出来的,SDI,SDO,SCLK,CS,打ESD时,发现除CS外的其他三条线上有ESD耦合,总是把CPU打死,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解决掉?有什么办法可以滤掉或阻挡掉,可以加电容吗?

网友A:
处理器的具体型号?
你通过何种方式确认是SDI,SDO,SCLK有ESD耦合的?是导致复位吗?有看门狗电路吗?如果有,看门狗起作用了吗?
如果确实是SDI,SDO,SCLK有ESD耦合,可以在这三个信号线上使用TVS管

网友B:
最好能将ESD得到可靠的泄放

网友C:
为什么就SDI,SDO,SCLK有ESD耦合;
而CS就没有?难道他们间的线径走向有明显区别?
ESD需要屏蔽和泄放,难道你的SDI,SDO,SCLK跑到板边上去吸收ESD了?

网友D:
电容不能加,加一颗srv05-4的器件就可以了

网友E:
1. 信号线加屏蔽

2. 信号线对机壳加TVS

网友F(2012-06-04):
还可以加一个静电抑制器!

网友G(2012-12-02):
处理好静电泄放路径,在信号线上加TVS管,要注意TVS管的结电容不能过大

网友H:
楼主测试的是什么产品,ESD怎么会耦合到这几路信号上呢?楼主测试时出现什么现象?怎么确认是ESD影响到这几路信号的?

网友I(2014-04-10):
同问,是怎么么确认是这几根术号线受到了ESD影响

网友J:
SRV05-4, usb专用的 tvs,电容小,合适!

网友K(2021-12-06):
1.这几根信号加ESD保护管;2.注意在入口处加,地孔要分开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