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这种器件?

楼主(2011-12-16):
(图片)

楼主:
没有结贴的啊。。。继续顶。请大家帮忙看看有没有这样的器件

网友A:
2种都有,但做在一个封装的没听说过

网友B:
不知道呢,帮顶一下吧。

网友C:
应该没有,我查了东芝的没有。
3L说的对,用两个独立的就行了

网友D:
这是什么器件?

楼主:
谢谢davali, DianGongN两位了。

网友E:
我只看到一个图,这就是两个光耦在一起,只知道低速的 TLP5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