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比较器输出很不理解的电路

楼主(2011-12-16):
一个很郁闷的问题:如下图,
我是想当BAT+为5V时,LOAD为500MA负载时,A点电压为4.7V,B点为4.85V.输出就是高电平S8550截止.
当负载大于1A时输出为低电平,输出为低电平,S8550导通.
可是现在为什么在LOAD为500MA,比较器还是输出为低不为高,
如果把A点用431来做成2.5V时,比较器就能正常工作,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A:
A和B在哪?

楼主:
不好意思刚编辑了一下图,

网友A:
当输出1A时候,A点电压也会下降,你测一下是不是这样?

楼主:
但A点还是高于B点电位的
现在关健是在小负载时B点高于A点比较器应该输出为高的,可是比较器输出确为低的.

楼主:
急呀!求解答!!!

网友A:
+输入端对地接个电阻试试

网友B:
输入电压太高了,注意输入电压范围。

网友B:
设计前要看看器件的数据手册。

网友C:
你可能需要量一下,各个点的状态,,再就是接上负载后,5V是否被拉低,LM393的供给电压是否正确?

网友D:
我认为你的基准电压应当单独的设置你的比较器得设计显然运放输入端是相互影响的,已经有点像滞回比较器了,注意电源的负载能力

网友E:
楼主运放是如何供电的?看下运放的共模输入的范围。

网友F:
电源BAT内阻引起的。

网友G:
貌似LM393手册上写着
Input Common Mode Voltage Range
是Ta =  25度时 VCC-1.5
4.85 >> VCC-1.5
2.5  << VCC-1.5

网友H:
B点电压介于4.7V到2.5V之间,而你现在A点的电压是4.7V,所以输出一直为低。以0.3R电阻为例,假设流过该电阻的电流为1A,那么该电阻的压降为0.3V,则B点电压为4.7V,略小于A点电压,,所以输出只能为低。虽然你在B点加入500mA的电流,但并没有改变什么,所以你需要改变24K的电阻的阻值。

网友H:
你可以用pspice仿真,大致算出B点的电压。

网友I:
LM393的供电电压是多少?
S8550驱动的电压是多少?
1.5K+/-5%的电阻应串在基极为好,如果8550的驱动电压不是5V,如图的接法S8550是不会截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

比较器的电源电压就是BAT+

应该就是输入共模电压范围大于了参考值引起的.

但还是有一疑问为什么当我A点直接接到2.5V,A点输入还是5-(0.5*0.3)=4.85就可以4.85>>VCC-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