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法下载程序是接地问题?

楼主(2011-12-16):
手上刚焊了一块板子。。死活写不进去程序(C8051F340的芯片接口为C2)!
头都要炸了。。没法,就用示波器测两个引脚上的信号。。这时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示波器没有使用隔离电源供电)当示波器的接到板子上的地时,仿真器上的电源指示灯就熄灭了,PC提示USB设备运行不正常。自然就无法得到我想要的数据了!而且示波器探头的负极竟然可以点亮板子上的LED!我想应该是接地的问题吧,但是丝毫找不到原因,很是郁闷啊。。小弟新手百思不得其解啊!求解!

网友A:
他家的编程电缆容易坏,今年好像还涨价了,在现场根本无法仿真,也没用来仿真过,烧写程序都困难,一般都要插拔好几次

网友B:
:L 兼容性太差了吧

网友C:
用万用表测测地电压吧  是不是没有回路啊?示波器负极相当于地(0V),有回路了LED自然就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