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运放分析,分析蒙了已经。

楼主(2011-12-16):
如图 R3左端是输入电压信号 MV级别 直流电压。  输出和输入是什么关系呢?R5下端 是GND。

网友A:
地没有标出来,KRC低通滤波,找本书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3Q

网友B:
运放的输入端极性搞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3Q 明了。

网友C:
啊?怎么这里也有这个电路?
是那个温度检测里面的吧
运放接反了

网友D:
二阶Sallen-Key滤波器,运放的+-端确实反了。
TI有个免费的FilterPro软件可以设计这种滤波器,很方便的。

网友E:
这时个二阶巴特沃斯滤波器,不过正如楼上所说,你的+-端接反了,你可以参考《有源滤波器设计手册》

网友D:
楼上大错特错了。
楼主的这个图只能看出是Sallen-Key二阶LPF。
至于是butterworth还是chebyshev还是bessel滤波器,要看具体参数选用了,楼主的图无参数所以无法确定是哪一种。

网友F:
Sallen-Key低通滤波器

网友G:
如果是积分电路图的话,极性反了。

网友H:
如果是你的极性画反了,这个电路为低通滤波器,由两级RC滤波电路,和同相放大器构成。建议参考低通滤波和同相放大电路,以辅助理解。友情提示,下次问没米方面的问题把图画好一点,不然你很难得到一个正确的解释

网友H:
二阶低通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3Q

楼主:
二阶Sallen-Key滤波器,运放的+-端确实反了。
TI有个免费的FilterPro软件可以设计这种滤波器,很方便的。
引用 网友D:

好的,谢谢推荐!

楼主:
如果是你的极性画反了,这个电路为低通滤波器,由两级RC滤波电路,和同相放大器构成。建议参考低通滤波和同相放大电路,以辅助理解。友情提示,下次问没米方面的问题把图画好一点,不然你很难得到一个正确的解释 ...
引用 网友H:

3Q!

网友I:
成了正反馈了,前面两级RC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