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测STM32F417ZG的FSMC速度,请香主指教!

楼主(2011-12-16):
* 5. This file configures the system clock as follows:
  *=============================================================================
  *=============================================================================
  *        Supported STM32F4xx device revision    | Rev A
  *-----------------------------------------------------------------------------
  *        System Clock source                    | PLL(HSI)
  *-----------------------------------------------------------------------------
  *        SYSCLK(Hz)                             | 168000000
  *-----------------------------------------------------------------------------
  *        HCLK(Hz)                               | 168000000
  *-----------------------------------------------------------------------------
  *        AHB Prescaler                          | 1
  *-----------------------------------------------------------------------------
  *        APB1 Prescaler                         | 4
  *-----------------------------------------------------------------------------
  *        APB2 Prescaler                         | 2
  *-----------------------------------------------------------------------------
  *        HSE Frequency(Hz)                      | 25000000
  *-----------------------------------------------------------------------------
  *        PLL_M                                  | 16
  *-----------------------------------------------------------------------------
  *        PLL_N                                  | 336
  *-----------------------------------------------------------------------------
  *        PLL_P                                  | 2
  *-----------------------------------------------------------------------------
  *        PLL_Q                                  | 7
  *-----------------------------------------------------------------------------
  *        PLLI2S_N                               | NA
  *-----------------------------------------------------------------------------
  *        PLLI2S_R                               | NA
  *-----------------------------------------------------------------------------
  *        I2S input clock                        | NA
  *-----------------------------------------------------------------------------
  *        VDD(V)                                 | 3.3
  *-----------------------------------------------------------------------------
  *        Main regulator output voltage          | Scale1 mode
  *-----------------------------------------------------------------------------
  *        Flash Latency(WS)                      | 5
  *-----------------------------------------------------------------------------
  *        Prefetch Buffer                        | OFF
  *-----------------------------------------------------------------------------
  *        Instruction cache                      | ON
  *-----------------------------------------------------------------------------
  *        Data cache                             | ON
  *-----------------------------------------------------------------------------
  *        Require 48MHz for USB OTG FS,          | Disabled
  *        SDIO and RNG clock                     |
  *-----------------------------------------------------------------------------
  *=============================================================================

以上是通过ST自带的时钟配置工具产生的,初始化!

楼主:
{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p;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GPIOs clock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D | RCC_AHB1Periph_GPIOE | RCC_AHB1Periph_GPIOF |
                           RCC_AHB1Periph_GPIOG, ENABLE);
    /* Enable FSMC clock */
    RCC_AHB3PeriphClockCmd(RCC_AHB3Periph_FSMC, ENABLE);

    /*-- GPIOs Configuration -----------------------------------------------------*/
    /*
    +-------------------+--------------------+------------------+------------------+
    +                       SRAM pins assignment                                   +
    +-------------------+--------------------+------------------+------------------+
    | PD0  <-> FSMC_D2  | PE0  <-> FSMC_NBL0 | PF0  <-> FSMC_A0 | PG0 <-> FSMC_A10 |
    | PD1  <-> FSMC_D3  | PE1  <-> FSMC_NBL1 | PF1  <-> FSMC_A1 | PG1 <-> FSMC_A11 |
    | PD4  <-> FSMC_NOE | PE3  <-> FSMC_A19  | PF2  <-> FSMC_A2 | PG2 <-> FSMC_A12 |
    | PD5  <-> FSMC_NWE | PE4  <-> FSMC_A20  | PF3  <-> FSMC_A3 | PG3 <-> FSMC_A13 |
    | PD8  <-> FSMC_D13 | PE5  <-> FSMC_A21  | PF4  <-> FSMC_A4 | PG4 <-> FSMC_A14 |
    | PD9  <-> FSMC_D14 | PE7  <-> FSMC_D4   | PF5  <-> FSMC_A5 | PG5 <-> FSMC_A15 |
    | PD10 <-> FSMC_D15 | PE8  <-> FSMC_D5   | PF12 <-> FSMC_A6 | PG10<-> FSMC_NE3 |
    | PD11 <-> FSMC_A16 | PE9  <-> FSMC_D6   | PF13 <-> FSMC_A7 |------------------+
    | PD12 <-> FSMC_A17 | PE10 <-> FSMC_D7   | PF14 <-> FSMC_A8 |
    | PD13 <-> FSMC_A18 | PE11 <-> FSMC_D8   | PF15 <-> FSMC_A9 |
    | PD14 <-> FSMC_D0  | PE12 <-> FSMC_D9   |------------------+
    | PD15 <-> FSMC_D1  | PE13 <-> FSMC_D10  |
    |                   | PE14 <-> FSMC_D11  |
    |                                        | PE15 <-> FSMC_D12  |
    +-------------------+--------------------+
    */

    /* GPIOD configuration */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0,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4,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5,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8,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1,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2,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3,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4,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5, GPIO_AF_FSM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E configuration */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0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3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4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5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7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8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9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0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1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2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3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4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5 , GPIO_AF_FSM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F configuration */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0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1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2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3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4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5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12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13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14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15 , GPIO_AF_FSM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G configuration */
    GPIO_PinAFConfig(GPIOG, GPIO_PinSource0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G, GPIO_PinSource1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G, GPIO_PinSource2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G, GPIO_PinSource3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G, GPIO_PinSource4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G, GPIO_PinSource5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G,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FSM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10;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 FSMC Configuration ------------------------------------------------------*/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0;
    p.FSMC_AddressHoldTime  = 0;
    p.FSMC_DataSetupTime    = 0;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
    p.FSMC_CLKDivision = 0;
    p.FSMC_DataLatency = 0;
    p.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3;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SRAM;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AsynchronousWait = FSMC_AsynchronousWai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 Enable FSMC Bank1_SRAM3 Bank */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3, ENABLE);

    volatile static int test = 1;
    while (test == 1) {
       volatile unsigned int value =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68000000);
    }
    while (test == 2) {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68000000) = 0xa5a5ff00;
    }
}

楼主:
以上是测试外部的FSMC程序,不知是否有误,
经过测量NE引脚本的频率
RD时为9.259MHZ
WR时为11.12MHZ

香主,不知我测量的方法是否有误!

楼主:
香主这个结果不太满意,不知是不是我的测量方法不对!
请香主指教!

楼主:
不好意思,测量方法不对,目前测量FSMC可以的RD时NE的速度为16.39MHZ,使用了如下的方法:
即减少while(test == 1)判断的开销!不知此方法是否还有误!

    volatile static int test = 0;
    volatile unsigned int value;
    while (test == 1) {
       value =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68000000);
       value =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68000000);
       value =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68000000);
       value =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68000000);
       value =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68000000);
       value =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68000000);
       value =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68000000);
       value =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68000000);
       value =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68000000);
       value =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68000000);
    }

网友A(2012-06-13):
测试还是有问题, 你读取的是32bit数据, fsmc要读取两次,
应该是 value =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0x68000000);

你改下,在测试,应当比 16.39Mhz速度更快

网友B:
不好意思,测量方法不对,目前测量FSMC可以的RD时NE的速度为16.39MHZ,使用了如下的方法:
即减少while(test == 1)判断的开销!不知此方法是否还有误!

    volatile static int test = 0;
    volatile un ...
引用 楼主:

0x68000000 放到一个变量里更好

网友C:
417极限读数据速度是168/3=54MHz

网友D:
FSMC速度,可以分几个层次。
1个层次是,/READ、/WRITE低电平的时间,理想情况下可以达到 11.9ns (168M/2=84M),这接近于高速SRAM(10ns access)的速度。

另1个层次是,/READ、/WRITE高电平的时间,这取决于CPU发读、写指令的速度,代码怎么写以及编译器的优化都有影响。

网友C:
http://www.docin.com/p-401386749.html,对FSMC的读写研究的很详细

网友E:
http://www.docin.com/p-401386749.html,对FSMC的读写研究的很详细
引用 网友C:

STM32的FSMC扩展SRAM的时序测量及配置

网友F(2015-06-26):
我实际测试最大时钟频率在32.3M的样子,用DMA的方式读取,所有时间参数全部设置为0,和理论的84M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而且我是超频到200M的,估计这个芯片也就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