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段式低功耗驱动芯片BU9792AFUV始终不能正确显示.

楼主(2011-12-16):
各位高手:
      为了安全性,按键面板不能有主MCU,故采用LCD驱动芯片。
      因为电池供电,故所选的LCD驱动芯片供耗要低些.之前用过的HT1620,TM1721都不符合要求,而且编写它们的子程序简单.BU9792AFUV功耗挺低的,但不好搞,加上网上姿料太少了,之前搞了一下,搞不出来,后来转而编其它产品程序.
      年终快到了,就剩下这款产品了,这两天又调试这个LCD驱动芯片,就是始终不能正确显示(确保硬件OK),有时原先显示的内容现在又不显示了,求高手看一下,哪里出了问题?
     以上,Thanks.

网友A:
为什么按键面板不能有主 MCU ,安全性?  功耗要低到仗么程度.用带LCD驱动的MCU就行了

楼主:
我现还不怎么会搞双向MCU通信,功耗要求30uA以下,TM1721有点大,达110uA.
如果面板放主MCU,小偷略懂电子的话,可能会打开我司的产品.
现用BU9792AFUV,现测得的功耗符和要求,就是显示不正确.

网友B(2018-07-28):
试试用下VK144B  VKL144A

VKL144A V1-CH.pdf

网友C:
一个LCD驱动芯片能有多难,何况之前还搞过类似的,多看几遍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