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分析

楼主(2011-12-16):
运放恒流源分析下面是一个恒流源电路,电路图上面标注的分析为别人标注的,我个人觉得有问题,希望能够得到帮助
我的分析如下:
运放Ic2A构成的是跟随器,所以输出端电压为5v,而运放Ic2B在负反馈时候有通向输入端电压等于反向输入电压,而且运放虚断,从而R5电流为0,因此R5下端电压等于运放Ic2B同相输入端电压,于是电阻R9两端电压等于电阻R6两端电压。这个结论正确么

网友A:
IC2B和几个电阻构成了一个增益为5的差分放大器,其输出电压必须为5V,所以其输入电压,也就是R9两端电压必须为1V,所以R9中电流必须为5mA

R5电流为0的结论好像没道理,差分放大器的差分输入为1V,但共模输入并未规定
但10k,50k电阻阻值很大,R5电流很小,几乎可以忽略
从直流精度角度,那个差分放大器本来应该用高阻输入的(仪器放大器),这样设计是为了简化
同样两个运放构成恒流源,完全可以用一个差分放大器和一个跟随器构成

楼主:
谢谢LS
您的分析很好,而且上面给的图表现了设计恒流源的根本思想
希望以后还能得到您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