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警告是什么意思?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12-16):
这个警告的意思是,没有指定入口,你可以把程序的最开始那段复制上来,然后让大家看看,不过应该不会是什么大问题的

网友B:
原因是,在CCS新建project下buinding option中linker默认使用了-c参数,大概应该是默认为c源程序编译,我的是汇编,解决此问题方法,将linker标签页中,AutoinitModel修改为No Autoinitialization即可。

网友C:
楼上大牛啊 厉害啊

网友D:
不愧是专家啊!:victory: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的错误,解决了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