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30晶振

楼主(2011-12-16):
430晶振电路的电容选多大的呢?

网友A:
The software-selectable XCAPx bits configure the internally provided load capacitance for the LFXT1 crystal in LF mode. This capacitance can be selected as 1 pF, 6 pF, 10 pF or 12.5 pF typical. Additional external capacitors can be added if necessary.

网友B:
如果是接XT1 HF或者XT2需要外接电容,一般就是18pF左右。

网友C:
晶振的匹配电容的主要作用是匹配晶振和振荡电路,使电路易于启振并处于合理的激励态下,对频率也有一定的“微调”作用。对MCU,正确选择晶振的匹配电容,关键是微调晶体的激励状态,避免过激励或欠激励,前者使晶体容易老化影响使用寿命并导致振荡电路EMC特性变劣,而后者则不易启振,工作亦不稳定,所以正确地选择晶体匹配电容是很重要的。
这里请注意P1于电容的匹配符合于p1=c1*c2/c1+c2+p2【这里的 P2是一般是3~5p的一个值】选择的电容的值越大单片机的耗电能力也就越强。而且易造成不起振的情况
另外32768K的晶振接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不要直接用烙铁点锡在壳上,高温会是晶振内部的晶片焊点融化造成晶片倾斜碰壳而停振的。之前我们供一家日本企业是就出了这个问题,后面使用激光透视查看点锡时晶振的变化看到了。一般现在都采用在晶振管脚上加铜线固定在板上来屏蔽信号。
以上仅个人的客服经验,希望能相互交流下  Q512373609 13410280734   。

网友D:
又是这类问题

网友E:
一般的晶振的负载电容为15p或12.5p,如果再考虑元件引脚的等效输入电容,则两个22p的电容构成晶振的振荡电路就是比较好的选择。

网友F:
这个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G:
我也过来参考下

网友H:
我知道的应该是15p或12.5p,楼主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