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和MSP430及C51比较

楼主(2011-12-16):
最近我看了PIC单片机,它速度快,驱动大一些,功耗较低外和C51及MSP430比较还有其它优点吗?

网友A:
据说PIC主要优势是稳定。

网友B:
有时候稳定最重要

网友C:
msp430是16bit单片机,低功耗,系统稳定,3.3v供电系统。另外数字与模拟的外设较一般单片机也丰富。

网友D:
都很好啊..

网友E:
C51已经是很老的东西了,逐渐用的少了~

MSP430的优势在低功耗,还有模拟(AD)部分很不错,所以PIC的功耗是比不过430的。
速度上虽然PIC主频高,但性能上并没有绝对优势。

个人觉得对比430,PIC唯一优势是支持5V供电。

网友F:
确实,TI的推广活动搞得好啊!!!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学430了!!pic的还是以前积累的优势。买个icd3要2000.太贵了

网友G:
6楼正解

网友H:
个人认为在低功耗应用方面,pic与430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尤其是TI推出G2系列后,低端器件的性价比优势比较明显。

网友I:
还有人给我推荐ST的呢 说更底的功耗 更高精度的内部震荡电路
我觉得把器件用好 才是最主要的

网友J:
1.如果要判断P2.0是否为1,C51可以写为:if( P2&BIT0 == BIT0 ) ,但是在C430会得不到

结果,要写为:if( (P2&BIT0) == BIT0 ) 才对。

2.在C51中如果要让程序等待可以直接用while(1),但是写C430程序时我曾经遇到while(1)

无效,后来发现是我没设置WDT,加入WDTCTL = WDTPW+WDTHOLD,一切正常。

3.C51有bit flag等指令来定义位,而MSP430没有相关指令,但是可以这样实现:

先定义一个变量 uchar flag,这样就有8个位变量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