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天线效率的问题

楼主(2011-12-16):
(无正文)

网友A:
天线的效率看驻波比参数以及匹配电路是否设计合理,增益则和结构有关,微功率无线系统在选择天线时首先要看增益参数,其次才是驻波比。

楼主:
天线的效率看驻波比参数以及匹配电路是否设计合理,增益则和结构有关,微功率无线系统在选择天线时首先要看增益参数,其次才是驻波比。
引用 网友A:

谢谢斑竹解答,但是我想问的是,资料上写的倒F天线的效率可以到80%+,那么这个效率指的是以下哪一项呢?
1. 天线实际辐射出去的功率 / 电路的输出功率
2. 天线接收到的功率(辐射功率+热损耗)/ 电路输出功率

或者这样问:50欧姆理想电阻作为天线的“效率”是100%还是0%?

之所以有这个疑问是因为
如果是1的话,80%显然太高了,不切合实际。
如果是2的话,那么这里的效率只和驻波比有关,和天线本身无关,那放到天线指标里就不合适了。

网友A:
50欧姆理想电阻作为天线的效率为0,天线本来就应该使用驻波比指标而非什么效率。

楼主:
用驻波比指标的话,电阻岂不是最好的天线了?

网友A:
对PA是这样,PA不在乎输出最终转换成什么,但那样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B:
用驻波比指标的话,电阻岂不是最好的天线了?
引用 楼主:

呆子,效率是有用的输出/总输入,这里有用的输出是什么?是通过天线与空气的界面,把能量送到自由空间去,不是拿来发热。
把你的工资给我,你不花一分钱,你的纯收入/收入就是1?

楼主:
50欧姆理想电阻作为天线的效率为0,天线本来就应该使用驻波比指标而非什么效率。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样:
天线效率是辐射功率和接受功率的比值,只是套用驻波比的表达方式来表示出来而已。但这个指标严格来讲不是PA看到的那种(我们经常计算的那种)“驻波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