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总线上串联电阻与串行端接

楼主(2011-12-16):
最近在进行ESD测试时发现,板子的SPI总线上耦合了静电,结果是把CPU打死了,去掉SPI总线上串联的电阻或增加电阻的阻值,无论怎么打ESD,都不会把CPU打死,SPI总线也应该没有问题,但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滤掉SPI总线上耦合的静电呢?或者其他对SPI的防护措施? 我想把电阻调到1K欧姆,不知道可以不可以?(去掉电阻是断开电路连接)
尝试过强制加上拉电阻,没有效果。ESD是水平耦合板和垂直耦合板测试!SPI总线是CPU引脚仿真的。
把电阻加到1K真的不可以吗?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

网友A(2022-01-04):
1.加ESD保护管;2.调整ESD泄放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