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好!TL431 的可调电阻值大概范围怎么确定?

楼主(2011-12-16):
U0=2.5V*(1+R1/R2) 怎么才能知道R1或R2的其中一个值?若一个值都不确定?没法算另一个?请各位大侠给介绍一下?谢谢了!

网友A:
看REF脚需要电流,为满足此电流要求,通常可大致将电流扩大100倍来作为对地电流最小值,从而可以选取对地最大电阻上界。在满足431正常工作的条件下,电阻越大功耗越小。

网友B:
这两个电阻起分压作用,满足比例外其取值范围相对比较宽。当然,若太小则电流过大,而若太大则分压稳定性不好(容易受干扰且噪声也大)。一般通常取值在几K到十几K欧范围。

楼主:
请大侠看看这个电路,R3是431的限流电阻还是R4是431的电阻?

楼主:
我的图发不上去

网友C:
3楼的说得没有错,只要先定下R1电阻,比如10K,再按照公司可算出R2.但不一定刚好有这样的一个电阻规格。所以做下微调。便可以选出所需要的电阻。

网友D(2012-04-06):
我用的电阻是几十K的,效果还不错,今天刚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