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Z77是什么文件?咋打开?

楼主(2011-12-16):
用winrar, winzip, 7-zip试了,好象都不行。。

谢谢!!

网友A:
压缩文件的一部分吧?

网友B:
http://extension.nirsoft.net/z77

.z77 Extension - List of programs that can open .z77 files
In the following table, you can find a list of programs that can open files with .z77 extension.This list is created by collecting extension information reported by users through the 'send report' option of FileTypesMan utility.
The product name, description, and company name are taken from the version information of the .exe file.The 'Actions' list is taken from the context menu items added to Explorer by the specified program.The 'Popularity' column displays one of the following 4 values: Low, Medium, High, and Very High, which is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of users that sent the specified record.

EXE Name        Product Name        Description        Company        Actions        Popularity
POWERARC.EXE        PowerArchiver 2010        PowerArchiver 2010        ConeXware, Inc.        Open        Low
In the following table, you can find a list of file types information that is associated with .z77 extension.

Type Name        Description        Perceived Type        ContentType        DLL/EXE File        DLL/EXE Details        Popularity
PAZIP        PowerArchiver ZIP File                                            Low
Registry keys related to this extension

HKEY_CLASSES_ROOT\.z77
HKEY_CLASSES_ROOT\PA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