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DM9161AEP问题

楼主(2011-12-16):
近期通过STM32F107VCT6(互联型的MCU)跟DM9161AEP进行搭配,想测试一下硬件电路有没有问题,发现例程挺少的,无从下手,找到的例程都是加入了一大堆复杂的TCP/IP协议,大家有没有STM32F107+DM9161AEP测试过

网友A:
楼主可以换一种测试方法

网友B:
没有这样测试过

网友:
楼主用这种测试方法,我认为是不明智的。

网友C(2012-05-05):
您找到例程了吗?
回复 楼主:
我也在学习~

网友D:
您找到例程了吗?
回复 楼主:
我也在学习~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神马PHY

网友E:
DM9161测试有任何问题可以与我联系··

网友F:
如果有需要可以相互探讨一下,这都是上层程序ip/tcp协议
这个可以自己写的,如果有什么需求可以联系我

网友G(2012-12-20):
DM9161CEP光纤应用问题-在电力抄表终端-集中器

2012年国家电网在抄表终端集中器规范要求中,提出需要

支持光纤连接。而且目前无论是I型集中器,还是II集中

器,后续会全部标配以太网,或者支持光纤通信。

作为davicom最新的低成本phy芯片-DM9161CEP,无论是升

级传统的方案:at91sam9260+DM9161AEP,还是作为选型

参考,都有无与伦比的优势,光口和电口,软件配置不变

,更改接插口部分即可。

用DM9161CEP进行光纤通信时,同以太网的电路相比,需

要注意的地方:
1.以太网电路中,网络变压器同DM9161CEP的连接,TX±

,RX±,不需要上拉AVDD_PW.但光纤连接时,需要拉到

AVDD_PW
2.LED灯部分的控制,op0,op1,op2接法不一样。
3.光纤接口的SD引脚,需要连接到DM9161CEP上的PIN45脚

如果需要参考电路,可以联络我。

ic114114@163.com   张先生   18930070235

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