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拉电阻的疑问

楼主(2011-12-16):
有时为了提高电路的驱动电压,需要使用上拉电阻外接相应的电源!
我的疑问是,能不能不使用这个“上拉电阻”,需要多大的电压,我就在这里接一个多大的电源不就可以了吗?
我这道这样的做法是不合理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合理!?为什么这里的上拉电阻是必须的呢?

网友A:
楼主的问题问的很奇怪啊。上啦电阻作用有很多具体电路要具体,分析,比如led的上啦电阻是限流的,按键的上啦电路是给提供电平检测的!总之具体电路的应用的思路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