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中485电源问题

楼主(2011-12-16):
做过电表的朋友应该知道,电表中485电路要隔离的,要单独供电。可我接触到得大部分电表电源一般是:220V经变压器变压后进两路整流桥(两个整流桥并联),整流桥整流后分别给485和单片机部分供电。可是整流桥能起到隔离作用吗,隔离一般不是要用AC/DC-DC吗?
  还有个问题,如果我的输入电源是直流的12V,可以用两个整流桥将其分成两路给485和单片机供电吗?

网友A:
整流桥起整流作用,不起隔离作用,你前面的变压器不就起了隔离作用了。当然可以给两路供电了。

网友B(2013-09-10):
变压器就是隔离的,两组次级电路和初级都没有直接连到一起的.我们也经常这么做的。

网友C:
变压器隔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就是隔离的,两组次级电路和初级都没有直接连到一起的.我们也经常这么做的。 ...

采用变压器隔离是非常简洁方便的方式的

网友E:
485总线的供电应该与电源的供电分开的,减少干扰

网友F: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485总线的应该是跟通讯相关的吧,电源管理的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