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RC间歇振荡器无法输出振荡信号

楼主(2011-12-16):
按照资料上的说法,当运放接通的时候,输出端接近正饱和,那么电容将通过电阻正行充电,充电时间常数为R4*C2,当电容电压达到图中设计的门槛电压(6V)时,运放的输出端将转向负饱和,这个门槛电压为反相端电压。这个时候电容开始向负饱和放电,只到-6V时,运放输出端又回到正饱和,如此循环,就形成了振荡波形。在这个图中,同相端和输出端电压一直维持在负电源电压,为什么当电容到达-6V的门槛电压时,输出端并没有转向正饱和呢?问题出在哪里?是门槛电压有问题还是仿真模型有问题?但是我用这个图中的同相端和反相端的器件对调之后,得到的却是一个完美的振荡波形!难道那本经典教材有问题?

网友A:
这个c真的是太大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小的电容,但是结果是一样的,一直调元件值但是没有效果

网友B:
不可能的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指的是什么不可能?是电路有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这个电路你那里看到的啊!!!好像没有人这样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