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拍砖 标题要够长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

楼主(2011-12-16):
(无正文)

网友A:
1. 整体的布局再改改吧,看起来很乱,也增加了走线长度和布线的难度。
2. 左边的是USB接口么?差分信号最好走在同一个层,按差分信号走,注意USB总线的阻抗匹配(90欧姆)(不过实际上随便走走也差不多)。
3. 板子空间这么大,那么走线散开一些也没啥,注意走线最短的原则,不要无缘无故的把线绕来绕去的。
4. 尽量不要一根线绕着板子整个板子走一大圈。

楼主:
回复 网友A:
:D 多谢指点啊
我不知道要不要散开走线呀  有人指点我说 走线要一缕一缕的 美观  可以有完整的铺地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