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差分运放的问题

楼主:
该差分运放是一款低噪声,低漂移的差分运放,其增益主要是通过1脚和8脚的可变电阻R5的值来确定。一般运放都是通过反馈电阻来实现增益调节,而这款貌似有点不同,请高手帮解答那款运放符合这种条件下的运用,谢谢!~~~

网友A(2011-12-17):
这画图怎么看起来这么不习惯呢,闪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一款仪放,TI公司INA系类都行,常用的INA128就是这样子的用法
这款仪放在小信号放大应用方面性能很不错。

网友B:
下面是INA128资料截图

放大倍数A=50k/Rg

网友C:
仪表运放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朋友,你们的回答很NICE!~~

网友D:
对图中317接法挺疑惑的,这样接是如何工作的呢?

网友E:
应该是用317做恒流源,给传感器之类提供横流偏置
这个电路有些矛盾,用317做偏置,不知能否满足“低噪声”的要求

网友F:
LM317的用法有点怪......

网友G:
AD620好像是这样用的。。。。

网友H:
317用法确实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