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分析下这个运放电路

楼主(2011-12-16):
图中Q5,Q6,R231,R322未焊接,运放焊接,电源为lm2576经100uf和0.1uf电容滤波后给运放供电,

问题

供电后,运放5脚悬空时,发现运放5脚电压为2.4v,7脚为9v,且运放发热,这个电路哪里出问题了,为什么?

网友A:
运放5脚电压为2.4v,7脚为9v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因为5脚是高阻抗的,很可能是被万用表拉低的。
装全了零件再说吧。

楼主:
N3A那部分实际上用不到,不会焊接了。运放发热严重也是个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