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超再生电路低温工作的问题

楼主(2011-12-16):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主要由器件和设计决定,跟超再生电路结构本身无关。

网友B:
跟电路结构无关,我将其存放在零下10度,拿出来一样能正常工作。

网友C:
工作点, 电容温飘

网友D(2012-07-11):
不管是再生式超再生式都得有一单连改变调谐奌。哈脱3奌式振荡原理、线卷、反馈电容、调谐电容组成。或通过主副线卷的寄生耦合即调整距离来改变振荡奌。再生式最大的缺奌不稳定。电路前端加了高放级以提高接收灵敏度。再生式收音机需天线才能收到信号,中短波范围。

网友E:
欢迎访问网站{http://fydz.dhgo.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