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远程通信的方法

楼主(2011-12-16):
小弟有个疑问希望各位大神能给我一些建议,谢谢各位了。

正题:想让两个或者多个单片机之间进行远距离的通信,几百米到几千米的范围吧,不能太确定,不知道用什么通信方式好,希望是成本比较低的,稍微的查了下,网上有说用光纤通信,电话线通信,无线模块通信的,小弟不知道哪个比较适合和容易实现。所以求指教。再次谢谢。

网友A:
有线方案肯定要用差分了 485比较常用
无线方案不太熟悉
其他的 加GPRS模块走手机网络可以通信
加网络模块可以用TCP/IP协议通信

成本要低的话 就RS-485吧

网友B:
数百米到一千多米用485最简单、廉价,可靠性也容易做到较高,再远,用电流环,速率会比较低。基于电话线或电力线载波在有资源时可以考虑,这样可以省去布线。无线的话,因为这个距离超过了合法的微功率信道准许的覆盖范围,合法使用的话可以考虑GPRS/3G等,信息量不大则可以基于SMS。

网友C:
无线RF的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想做的东西是一个动态的公交站牌,可以显示要乘坐的公交车到达哪一站了。
感觉用手机网络的话成本会太高不太合适。加网络模块和485合适吗?能再讲具体些吗?谢谢你了,大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哥,可以麻烦你再给我稍微的说细一些吗?谢谢你啦。我要做的东西已经发在上一楼了。

网友D:
这东西不是已经出来了吗?不过做得不大好,经常用出问题

网友E:
485要布线的,施工是个大问题,今天通明天断,马路经常开拉链。感觉不实际。

感觉GPRS是个选择吧。不知道实际用的效果怎么样,这东西都是看起来很美,实际很难说,尤其是没有大量资金的前提下。

网友F:
不懂  学习一下

楼主:
那我选择用电话线或者网线进行单片机之间的通信怎么样呢?

楼主:
大神们能再给些建议吗?

网友G:
电话线通信成本最低!
但速率慢
TDK以前有一款芯片73M223就是基于电话线通信的modem芯片
速率只能到2400波特率

网友H:
RS485一般来说通讯距离不能超过1500米,当然可以加中继,但是供电可能是个麻烦。
电力载波通讯的距离也比较短,在1000米左右,但是加中继会方便一点,基于国内的电力环境不建议选择电力载波
其实有一个比较好的选择:CAN总线,如果对速率要求不高,CAN总线通讯距离可以达到10千米。同样使用双绞线差分传输,抗干扰能力比较强。

网友I:
电话线比较合适,成本不知如何...

楼主:
感谢各位大哥的指教,最后决定了是用GSM模块来实现通信,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