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细节问题

楼主(2011-12-16):
下面是TTL 的OC门同TTL的或门组成的简单电路,对于TTL门电路,输入端悬空相当于高电平,那么将上啦电阻去掉电路依然能够正常工作?不知道是否正确,还请同仁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对于TTL门电路,输入端悬空相当于高电平,这个能确定吗?我是不确定.

网友B:
悬空会有电压,但是电压的大小是不确定的,有可能会达到TTL的高电平。但是我觉得加上拉是必须的,做产品只有能和不能,没有“可能”。

网友C:
可以不需要,用了也没事,看一下TTL内部电路就知道了!

网友D:
对    悬空 相当于高电平

网友E:
用过一个非门,输入悬空时,输出受后面电路影响较大

网友F:
悬空 ,相当于高电平,但不是很稳定。

网友G:
最好不要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