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ltium designer格式的PCB怎么转成PADS的?

楼主(2011-12-16):
altium designer 2009 设计出来的PCB怎么转到PADS里面去?

网友A:
Altium designer转PADS2007可以用PADS2007自带的转换工具
pads9.1可以直接导入的
具体我也没试过

网友B(2012-01-18):
这个很简单啊,file>save as ,然后选择保存类型,点击下拉列表,就有很多很多的类型供你选择,其中就有PADS

网友C:
楼上说的对

网友D(2012-03-02):
楼主解决了吗?我急啊

楼主:
还没解决啊
7# taomo

楼主:
请PCB大侠支两招呗。

网友E(2012-05-01):
2012年最高版本的PADS 与PROTEL最高版本是可以转换,但铜皮要重新刷新铜皮

网友F(2015-10-23):
楼主解决了吗?解决的话告诉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