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那种好用!

楼主(2011-12-16):
我在淘宝上看了一下wifi模块,这个接口五花八门的,有SDIO接口,串口,usb接口,哪位大侠知道那种接口的模块更适合arm芯片,比如arm7,arm9。

网友A:
通常SDIO和串口的使用更方便,USB需要你的系统支持Host模式。

网友B:
常用的是SDIO 和串口
如果你是ARM,不带SD卡,而SDIO正好多的话,那就用SDIO接口的,速度快
如果你数据量不大,或者是单片机用wifi 那就用串口的 当然如果你的ARM sdio被sd卡占了,数据量不大,用串口也是比较方便的。
至于USB,那ARM用起来需要接到HOST的。

网友C:
路过,正在用蓝牙

网友D:
1# fe07fe

网友E(2012-02-20):
正想找个WIFI模块。

网友(2012-07-03):
我是marvell WIFI 模组的供应商,我们现在主推的模块芯片是marvell USB 接口的88w8782u和SDIO接口的 88w8782s  ,marvell 相比较台产的realtek和Ralink,性能稳定,传输速度快,相比较同类的如 atheros和博通,价格便宜很多。有兴趣的可以加我QQ:185014364 或者MSN:lilong0163@msn.com  寻求资料。技术支持我们是用marvell原厂深圳办事处的团队支持。联系人“李龙 电话:15914125292

网友F:
这个还得看设计的吧?

网友G(2013-12-12):
一看您的硬件资源,二看您自己的技术水平,三看您的系统供电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