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定点DSP算浮点FFT问题

楼主(2011-12-16):
现在大多数定点dsp可以做浮点运算(如5509),可是多数都不这么用,为什么呢???只是因为速度慢吗?

还有,在定点DSP上执行浮点FFT是不是不用考虑溢出问题了啊?
而用Q格式就要考虑溢出。。。。。

网友A:
定点模拟浮点,一个浮点加法就得2000+个周期,太慢了,
做定点化得考虑溢出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在考虑浮点DSP。。。
不过手头上只有一定点DSP的开发板,
想问下,如果不考虑运算时间的问题,是不是可以在这定点DSP上执行我的浮点运算程序?
例如:把数组定义为float类型,进行计算,是不是也不用考虑溢出呢????

请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2000+  这么慢啊???
弱弱问下,如果不考虑速度,是不是也可以执行浮点运算的程序。
例如:把数组定义为float型,进行计算,是不是不用考虑溢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