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特点是什么?

楼主(2011-12-17):
再问下,基于PSoC的CapSensePLUS技术区别于其他传统技术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网友A:
CapSense PLUS是指除了CapSense以外还能实现其他功能,比如比如LCD控制,马达控制,温度控制等的功能

网友B:
和传统技术最大的区别就是同一颗PSoC可以实现多种触摸功能

楼主:
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B:
比如按键,滑条,还能同时实现其他控制功能。

楼主:
明白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