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高频的PCB,过孔应该怎么样选择,还有一些铺地的地方~

楼主(2011-12-17):
高频PCB下TX和RX是否要多点过孔,天线位置是否需要很多过孔或者是否需要铺地,是否会对接收和发射有影响?

网友A:
你说的TX和RX是指基带信号还是调制信号?

网友A:
天线位置的覆地和过孔首先要看你的天线类型,楼主应先说明清楚。

楼主:
我指的是调制信号,我的是弹簧天线,还有不同天线的不同的过孔啊~望楼上指教~

网友B:
天线焊接点下方不能铺铜,过孔就打在TX  RX  信号线两边的地上

楼主:
还有想问一下那个天线底下不铺地的地方一般是多大呢?

网友C:
天线底下铺不铺地,要看天线需不需要地网

网友A:
用弹簧天线时,天线对应的PCB下面不能覆铜,天线部份裸露的越多越好。

网友D(2012-03-22):
高频部分一定要多打孔,天线部分同意春阳老师的看法

网友E(2012-08-14):
回复 网友A:
GPS模块用贴片天线(无源)    地下也不要敷铜?    附近打过孔效果如何

网友E:
回复 网友C:
GPS用贴片天线  GPS1003,好像一端接GPS模块,一端悬空,这个需要接地网络吗?
好像底层敷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