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下一个目标

楼主(2011-12-17):
是什么?大家畅所欲言

网友A:
不使用微控制器

网友B:
对,在系统中尽可能少使用微处理器,这样,就可以选择低性能的微处理器,从而降低系统的成本。

网友C:
DSP的性能需要不断的提高。这有两个原因:首先,下一代的电话将集成更多的功能,而不仅仅是通话。另外,数据服务正在开始普及。以数据跟踪为例,此时微处理器的作用是识别手机相对于基站的位置,完成和基站的握手,以及进行某些前端操作。

网友D:
是的,这时,微处理器基本上就是作为一个控制器,控制DSP或者进行工作,或者处于待命状态。当然,微处理器总是处于工作状态,等待呼叫的到来,连接到基站,或者给出手机的位置。

网友E:
有专家指出DSP不是不能完成所有这些任务,问题是需要完成所有这些功能的DSP将使功率消耗上升到无法接受的程度。

网友A:
当全硬件的解决方案(不是可编程的)的功耗、性能趋于改善时设计者仍然要使用可编程的DSP有许多原因。

网友B:
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对于移动电话和相应设备的标准还正在制定之中。

网友C:
设计者采用可编程的解决方案构建他们今天的系统,而当标准有所修改时只要编写一部分新的代码就可以适应新标准。

网友F:
DSP方法也可以使设计者构建一种核心设计,然后根据需要再增加或减少某些功能以提供在基本设计框架下实现多种不同的工作模式。

网友D:
设计者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代码的多少。如果可以减少代码,就可以在系统中使用容量较小的存储器,这同样也会降低成本和减少电路板的大小。

网友G:
将来,如果系统中集成越来越多的功能时,代码多少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

楼主:
大家讨论的很热闹啊,呵呵

网友H:
看大家的讨论,DSP的前景还是很不错的啊

网友I:
SOC将成为市场中越来越耀眼的明星,DSP会跟SOC越来越好的融合

网友J:
dsp的发展不可限量啊,不能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