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g805的扩展RAM怎么用

楼主(2011-12-17):
mg805的扩展RAM怎么用,怎么无论怎么设置都不能用呢

网友A:
直接MOVX就行了,不要禁止掉

网友B:
是啊,不然寻址片外了

网友C:
MA805规格书第23页面开始,有对于扩展的XRAM 内部/外部使用做描述,请你参考

网友D:
是i啊,仔细看看您哪个部分控制有疑问,再详细说明你如何使用,这样好回复问题!

楼主:
好的,我再看看

楼主:
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