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 脉冲滤波器

楼主(2011-12-17):
有运算放大器,能不能做一个放大脉冲信号的滤波器 中心频率:10k(占空比1:10)       通带:100HZ       增益:10DB  的带通滤波器

就是收的是10K脉冲信号 占空比(1:10) 想消除其它的干扰信号? 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A:
方波用模拟滤波器是比较难处理的.

网友B:
方波通过这样的滤波器将成为正弦波。

楼主:
10k 左右的带通滤波器 。有实用的电路图吗?我想学学

网友C:
方波信号的话,个人建议做一个带通滤波器,铜带为10K ~100K,这个缺点就是不可能滤除所有的杂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