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器连不上目标板

楼主(2011-12-17):
我自己的目标板(2407F)和闻亭仿真器(TDS510USB)连接
时总是报错:
   target initialization failed: <-1274>

楼主:
不是上电问题,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的文档说明这些情况

网友A:
能详细说说吗?

楼主:
尤其是解释错误代码

楼主:
如:
   现在的-1274等等

网友B:
先要排除仿真器和CCS的问题,连接一些好的板子,看是否有问题。

网友C:
是啊,如果有问题,确认仿真器是不是坏了,是否要更新相应的驱动程序。

网友D:
如果仿真器和CCS都没问题,那就需要检查硬件。

网友E:
是啊,检查一下DSP是否已经脱离了Reset状态,是否有CLKOUT输出,一些READY,NMI,HOLD信号是否已拉高。

网友F:
另外,要查一下DSP JTAG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A:
如果JTAG接头和DSP JTAG口的距离超过6英寸,需要中间加缓冲。

楼主:
明白了,多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