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输入缓冲至3.3V的方法

楼主(2011-12-17):
如图,输入是H:12V,L:0V,的信号,输出送至3.3V单片机,用了一片ULN2003,电路较简洁,但由于输入是通过约40CM的排线接至外板,而机箱内又有大功率电源(箱体内模块间未加屏蔽罩)我但心线上会有干扰,且2003是达林顿输入,因此而引起误触发。当然软件消抖也是一个方法,但我想请问有没有如同2003这样并非达林顿的芯片,如果有门限阀值的更好,或者有其它方法的,请多多指点

网友A:
用光隔 tlp521-4 你查一下。

网友B:
If The 12V's driving capaility is OK, opticalcoupler is the best choise for noise immunity.

网友C:
1、利用光耦隔离
2、利用三极管
这两种方案都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