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中焊盘上面的绿颜色怎么画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12-17):
绿色就是安全间距不符合,违规了。

楼主:
这个绿色在板子上是有焊锡的,是在顶层,圆形的是焊盘。是不是有意为之呢?

网友B:
违规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A:
你的线跟中间的keepout层的间距很小啊,小于你的安全间距所以就绿色了。这个可以忽略的。

网友C:
绿色是警告的意思
不是画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这个基本可以忽略,不用管它是吧?

网友D(2012-02-02):
这个不是画出来的,这个是触犯了规则!

网友E:
上面出现这种违规,并不是就真的违规了,走线的距离还是自己撑握比较好,别被那上面所谓的“违规”误导了。可以设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在99se里面也可以设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