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电曲线问题

楼主(2011-12-17):
我用一个锂电池管理芯片给锂电池充电(芯片型号TP4056,外接1A的适配器),充电电流是760MA,电池容量是1600MAH,充电之前电池电压是3.8V ,按照电池的规格书以及IC规格书上的曲线图表示,充电电流在4.2V之前应该一直是恒流充电,那么说会一直恒定在760MA上面,而我测试发现充电电流却是呈现线性下降的现象

网友A:
不是很明白你的问题所在

楼主:
比如先是760MA,过半个小时却是740MA,然后过段时间再是720MA,再是690MA,一直慢慢下降。

网友B:
不是恒流哈?

网友C:
对锂电池的充电大部分是采用线性充电方式,即先是预充电再是恒流最后是恒压充电

楼主:
不是恒流哈?
引用 网友B:
是的哈

网友D:
在恒压充电期间电流会越来越小直到充满时电流几乎为0

网友E:
不过你的这块锂电池管理芯片不知道是不是采用这种方式充电,查一下。

网友F:
充电IC规格书上是这样写的在3.0-4.2是恒流充电的!

网友G:
请先确认当充电电流开始下降的时候,电池两端的电压是否已经保持稳定,不再上升。

网友A:
一般对单节锂电池充电的充电器输出电压会是5V。

网友A:
当电池内阻和保护电路的内阻相加后,与电流相乘得到的电压值如果大于5V,则充电器会因为输出电压不足,提前出现电流减小的情况。

网友H:
我查阅了一些关于TP4056这颗芯片的资料,这颗IC是带有热反馈可对充电电流进行自动调整的功能。

网友B:
嗯,所以请再确认一下,在充电过程中,芯片的温度变化。

楼主:
确定了当电流发生变化时,电池两端的电压确实上升,但是没有到恒压充的电压范围。

楼主:
我用W1464这个芯片也存在这个想象我想应该可以排除是芯片自动调整的原因。

网友D:
衡流冲电是指负载电阻较小时的内特性。限定了最大电流值。理论为实践服务?

网友E:
这点差别很重要吗?依我的观点,大概算是恒流的, 恒流不是说一点都不变吧

网友F:
是啊,那样要求太高,IC成本也会上升.一般ic设计不光是指标问题

网友G:
是啊,成本也是一大考量, 如果可以有低成本方法来大概满足客户要求,,大家还是会用低成本的.完全的恒流,那是要用钱买的啊

网友A:
请再确认电流检测回路未受开关电源变压器的影响。

网友A:
或者用双向电压源并联电阻模拟电池,来测试充电器是否OK。

网友H:
用恒流源或假负载试下,另外,你的电池有保护板和PTC吗,这个有影响的。

楼主:
嗯,有眉目了,谢谢大家,结贴了

网友I:
。。。快充饱了,电流就变小了啊

网友J:
你这是恒压充电,所以电流变。

网友K:
膜拜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