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D 设备驱动

楼主(2011-12-17):
各位大虾 小弟想请教一些关于HID设备驱动的问题 是这样的 ,有一个电脑安装的是XP系统,需要外接键盘,传统的键盘都是HID的键盘直接插上,用XP自带的HID设备驱动就可以用了,但是现在我的键盘是接在一个IIc接口上,IIC的驱动已经做好了,而且我写了个APP来调用这个IIC驱动来获取键盘输入的数据。现在键盘输入的数据只有我的app可以使用。而我想把键盘做成通用的,想WORD ,qq等应用程序都可以使用的,于是我就想把我的IIC驱动和HID驱动联系起来,把从IIC输入的数据直接传给HID驱动。我想知道这种方案可不可行,HID驱动可以调用IIC的驱动吗?如果可以简单说下具体方案 谢谢了

网友A:
不懂!也想了解下

网友B:
有一种驱动模式叫filter可以起一个中间层的作用,你可以了解下.

网友C:
纳闷儿啥电脑上有I2C接口,不是通用PC吧?

楼主:
恩 自己定制的

网友C:
哦,一开始看得有点迷糊,不知道你说的“做成通用的”到底是在本地计算机上对所有程序通用还是在所有其它电脑上通用,现在看来是前者。这样的话可能真得做过滤驱动。如果用app做个后台服务,把IIC发过来的键值转换成虚拟按键也可以。还有些可编程的输入设备是采取创建虚拟键盘设备,然后通过虚拟键盘发送键值的方式来模拟按键操作的。

网友D:
很明显,应该做成DLL驱动,动态或者静态加载。

先去学会应用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