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富利GSM给您讲讲使用ModelSim 进行设计仿真

楼主(2011-12-17):
ModelSim为HDL仿真工具,我们可以利用该软件来实现对所设计的VHDL或Verilog程
序进行仿真,支持IEEE常见的各种硬件描述语言标准。可以进行两种语言的混合仿真,但
推荐大家只对一种语言仿真。ModelSim常见的版本分为ModelSim XE和ModelSim SE两
种,ModelSim版本更新很快,支持VHDL的2002 标准以及Verilog的2001 标准,此外,
在该版本的Linux、HP和SUN工作站等平台支持VHDL、Verilog和SystemC的混合仿真

楼主:
本**将对ModelSim版本进行介绍,目的是希望看完本**,读者可以简单地使用ModelSim进行仿真,有关
更深入地教程,还是参考ModelSim附带的文档。在网址http://www.model.com/support/上也可以找到深入的
教程,在该页面上注册以后,会在电子邮件中收到发过来的密码,根据邮件地址和密码登陆后,会有一些高级教
程和使用要点(Application Notes)下载。

楼主:
读者可以选择任一版本ModelSim。另外,如果ModelSim 是和ISE 一起使用的话,你需要编译Xilinx 的一些
库文件,这些库文件包括unisim、simprim、xilinxcorelib、aim、pls、cpld 等,有了这些库文件,可以在
ISE 中生成设计的行为仿真(将设计转换为RTL 描述后进行的仿真)、转换后仿真(将设计转换为Xilinx 器件
的基本模块来实现后进行的仿真)、映射后仿真(将设计用Xilinx 的具体器件的具体模块实现后进行的仿真,
仿真中包含了器件的延时,但由于没有布局布线无法提取出互连线的信息,因此仿真中不包含互连线的延时、
电容、电阻等信息)、布局布线后仿真(将设计对Xilinx 具体器件进行布局布线后,提取出互连线的信息,进
行的仿真包含了器件的延时以及互连线的延时等信息)的各种模型,然后在ModelSim 中对这些模型进行仿
真,由于ISE 和ModelSim 已经实现了无缝的连接,在ISE 中只需设置一个可视的波形文件,然后点几下鼠标
就可以实现各种仿真,具体的方法可以参见ISE使用的相关**。

楼主:
也可以用ModelSim 的XE(Xilinx Edition)版本,由于该版本是Xilinx 版,其中自然就集成了Xilinx 的各种库件,
使用时就不需要考虑库文件方面的问题了。对于ISE 不同版本集成了不同版本的ModelSim,虽然是集成,还是需要单独进行安装的。
本章为 ModelSim 的初级教程,读者读完本章可以较为熟练的使用ModelSim 进行设计仿真,本章没有也不可
能涉及ModelSim 的各个方面,要想全面的掌握ModelSim 可以参阅软件文档。

楼主:
在本节中将介绍ModelSim的安装,Xilinx仿真库的设置等方面的内容,不同的版本的安装过程大致相同,在此
不再多讲,只是若你安装XE版本时,会出现选择是否是免费的Starter版本,如果不想购买可以选择该选项,
其实,Starter版本足够完成我们遇见的设计仿真。若你连在互联网上,可以在线申请License文件,选取开始-
>程序->ModelSimXE xxxxxx->Submit License Request,会打开一个网页,如果你在Xilinx网站上未注
册,可以先在线注册,已经注册的话先登录,会出现另一界面,显示你的注册信息,点击Submit就可以申请
License了。过几分钟可以到你的电子邮箱里收取License文件。若安装ModelSim的机器没有联到互联网,可
以点击开始->程序->ModelSimXExxxxxx->License Request Instructions,会打开一个文本文件,安装要
求填写并发到指定的邮箱即可,但这种方法又是很难得到回应。得到License文件后,再点击开始->程序-
>ModelSimXExxxxxxx->Licensing Wizard,指定License文件即可。对于非XE版本的ModelSim安装同一
般软件的安装。

楼主:
ModelSim的各个版本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得到,购买的只是License文件,ModelSim的下载地址为
http://www.model.com/,进入这个界面可以点击Download,用户填写完一张表格后可以得到一个小时的下
载时间,读者在首页上点击Evaluations来得到评估版本的license文件。ModelSim软件的加密采用的是
Flexlm方法,Flexlm(Flexible License Manager)是由Globetrotter 公司发明的软件加密方法,
Globetrotter 公司向软件厂商出售相关开发软件,软件厂商把此加密程序集成到自己的软件中,该方法是目
前最为流行的EDA软件加密方法,已被80%以上的EDA软件公司所采用,该方法可以锁定机器的硬盘号,网卡
号,使用日期,支持加密狗等,以保护软件的知识产权。打开我们得到的ModelSim Starter版本得到的
License.dat文件可以看到如下内容:
FEATURE xe-starter modeltech 2010.12 1-jan-00 uncounted \
9C0FA6415C9327086559 HOSTID=DISK_SERIAL_NUM=c61e85a ck=244
其中,FEATURE是关键字;xe-starter是FEATURE名,即允许开通的功能;modeltech是厂商标识;2010.12
是版本标记,可以是时间,也可以是版本号;1-jan-00为过期时间,如果是permanent或0,表示永不过期,
这里的00就表示不过期;uncounted表示使用人数限制;9C0FA6415C9327086559是根据以上条件和Flexlm加密
算法计算出的密码;HOSTID=DISK_SERIAL_NUM=c61e85a表示运行机器的特征,可以指定运行机器的硬盘号、网
卡物理地址以及加密狗等,这里指定的是机器的硬盘号,只有硬盘号为c61e85a时才可以使用。
ModelSim不像有些EDA软件需要专门的管理工具来管理License,大多数EDA软件是需要管理工具来管理
的,如PADS、ActiveHDL等等,这些软件安装时会有安装License Server的选项,管理工具可以在控制面板
里的FLEXlm License Manager进行设置。对于ModelSim只需要在环境变量里指明license文件的位置即可,
运行ModelSim LicenseWizard可以自动设置环境变量,若需要手动设置,在Win95/98下在autoexec.bat中
加入如下一行:SET LM_LICENSE_FILE=c:\flexlm\license.dat,如果在一台机器上安装了多个这种加密方式的
EDA软件,可以用分号隔开多个license文件,如:
SET LM_LICENSE_FILE=c:\flexlm\license1.dat ; d:\altera\license2.dat
在Win2000和NT操作系统下,直接在系统环境变量中设定这些参数。具体方法是在我的电脑上点击右键,选择
属性,点击高级,点击环境变量,再新建一个变量,变量名为LM_LICENSE_FILE ,变量值为license文件的存
放地址。在使用由Flexlm加密的EDA文件时,不要随意更改系统时间,因为Flexlm加密系统会监测系统文件的时间。
另外ModelSim的版本很多,基本的有PE、LE、SE版本,PE为个人版本,功能最少,支持的操作系统为32位WINDOWS
98/NT/ME/2000/XP;LE版本支持的操作系统为32位LINUX;SE版本为全功能版本,支持32位操作系统AIX, HP-UX,
LINUX + SOLARIS,WINDOWS 98/NT/ME/2000/XP,64位操作系统AIX, LINUX (ITANIUM-2), HP-UX, SOLARIS,以及
HP-UX, LINUX等平台。

网友A:
版主GSM的帖子,拜读了。:)

楼主:
:lol哈哈,还没弄完呢。

楼主:
这里以ModelSimXEII5.7c为例来说明,本节说明ModelSim的菜单和工具栏,读者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就可
以了。可以通过点击开始->程序->ModelSim XEII5.7c->ModelSim或点击桌面上的快捷方式来运行该软
件,出现的界面如图所示。在图的最上端为标题栏;下面一行为菜单栏;再下面为工具栏;左半部分为工
作区(Workspace),在其中可以通过双击查看当前的工程及对库进行管理;右半部分为命令窗口区,在
其中出现的命令行及提示信息称为脚本(Transcript);最下面一行为状态栏。这里要注意的是,有些操作
是无法通过菜单和工具栏来完成的,学习ModelSim一定要学会使用命令行方式来操作,常用的命令并不
多,不是很难掌握,在后续章节将介绍仿真中的一些常见命令。因此,本节内容读者略读一下就可以了,
实际试一下会更好。

楼主:
与一般的Windows窗口相同,界面的最上一行为标题栏,显示当前的应用程序的名称,通过点击标题栏的图标
M(或Alt键+SpaceBar空格键)可以对窗口进行诸如改变窗口大小、移动窗口位置、关闭窗口之类的操作,这
些与Windows完全相同。

楼主:
标题栏下方为菜单栏。菜单栏有八个菜单项,分别是:File(文件)、Edit(编辑)、View(视图)、
Compile(编译)、Simulate(仿真)、Tools(工具)、Window(窗口)、Help(帮助)。下面分别罗列
其具体选项。
1. File(文件)菜单
文件菜单通常包含了对工程及文件等的操作。ModelSim的文件菜单包含的命令有:
New(新建),Open(打开),Close(关闭),Import(导入),Save(保存),Delete(删除),
Change Directory(更改路径),Transcript(对脚本进行管理),Add to Project(为工程添加文件),
Recent Directories(最近几次的工作路径) ,Recen Projects(最近几次工程),Quit(退出)。

楼主:
(1) 新建文件命令(File/ New)
单击File/ New命令,将会出现一个子菜单,共包含四个选项:单击Floder(新建文件夹)后,会出现对话
框,提示输入新建的文件夹的名字,即可在当前目录下新建一个文件夹;单击Source(新建源文件)后,会
出现源文件类型的选项(VHDL,Verilog,Other),点击可分别新建对应格式的源文件;单击Project(新建
工程)后,会出现对话框,提示在Project Name处输入新建工程的名称,在Project Location处指定新建工
程的存放路径,在Default Library Name处指明默认的设计库的名称,用户设计的文件将编译到该库中;单
击Library(新建一个库)后,会出现对话框,提示选择Creat a New library and a logical mapping to
it(新建一个库并建立一个逻辑映象)或A map to an existing library(新建一个到已存在库的映象),在
Lirary name处输入新建库的名称,在Library phycial name处输入存放库的文件名称。

楼主:
(2) Open(打开文件)
单击会出现子菜单选择打开File(文件)、Project(工程)及Dataset(WLF文件)。
(3) Close(关闭)
单击会出现子菜单选择关闭Project(工程)或Dataset(仿真数据文件)。
(4) Import(导入)
导入新的库,在进行某些仿真时需要的一些库可以通过该方法导入,根据提示指定源库路径及目标库路径,一
步步操作完成。注意ModelSim安装目录下的modelsim.ini文件不能为只读。在该文件中保存了ModelSim的
一些设置信息,后续章节将详细讨论该文件的内容及其含义。

楼主:
(5) Save(保存)
保存当前仿真数据。
(6) Delete(删除)
删除指定的工程,即删除.mpf文件,mpf是ModelSim工程的后缀名。
(7) Change Directory(改变路径)
改变当前工作路径,ModelSim使用的是绝对路径,而不是相对路径,这与ISE不同,在ISE中,你可以将你的
设计整个目录拷贝到其他任何地方,只要目录完整,你可以直接打开工程文件。而在ModelSim中,若将整个
目录拷贝到其他地方,打开工程时其指向仍为原来工程的地址,可以通过更改路径来设置新的路径。
(8) Transcript(脚本)
单击会出现子菜单选择操作Save Transcript(保存主窗口中脚本)、Save Transcript As(把主窗口中脚本
另存为一个新文件)或Clear Transcript(清除主窗口中的脚本)。
(9) Add to Project(添加到工程)
单击会出现子菜单选择操作File(添加文件到当前工程)、Simulation Configuration(添
加设定的仿真配置)或Folder(添加文件夹)。

网友B:
讲一讲如何添加xilinx的库

楼主:
我对你太好了。哈哈

楼主:
(10) Recent Directories(最近几次工作路径)
可以从中选取最近几次的工作路径。
(11) Recen Projects(最近几次工程)
可以打开最近几次的工程。
(12) Quit(退出)
退出 Model Sim.

楼主:
2. Edit(编辑) 菜单
类似于Windows应用程序,在编辑菜单中包含了对文本的一些常用的操作。
(1) Copy(复制)
复制选中的文档
(2) Paste(粘贴)
把剪切或复制的文档粘贴到当前插入点之前。
(3) Select All(全选)
选中主窗口中所有的抄本文档。
(4) Unselect All(取消全选)
取消已选文本的选中状态。
(5) Find(查找)
在命令窗口中查找字符或字符串。

楼主:
3. View(视图) 菜单
类似于其他Windows应用程序,视图菜单可以控制在屏幕上显示哪些窗口。
(1) All Windows(所有窗口)
打开所有的Model Sim窗口,你试一下该命令会发现ModelSim打开了许多窗口,包括波形窗口、信号列表窗口、源文件窗口等等。
(2) Dataflow(数据流)
打开Dataflow窗口,在该窗口中显示数据的流向。
(3) List(列表)
打开列表窗口。
(4) Process(进程)
打开过程窗口,该窗口显示了设计中的进程所在的位置。
(5) Signals(信号)
打开信号窗口。该窗口显示了设计中所有信号的列表
(6) Source(源文件)
打开源文件窗口,可以在源文件窗口中显示设计中使用的源文件。
(7) Structure(结构)

楼主:
(8) Variables(变量)
打开变量窗口,该窗口以列表方式显示了设计中定义的所有变量。
(9) Wave(波形)
打开波形窗口,这是我们仿真时经常需要查看的窗口,在其中显示了输入和输出的波形。
(10) Datasets
打开Dataset浏览器来打开、关闭、重命名或激活一个Dataset。你在使用的时候会发现没有什么变化,
这时候你可以看看Workspace窗口下是不是多了一个选项卡。该选项卡显示的内容与Structure窗口显示的完全相同。
(11) Coverage(覆盖率)
查看仿真的代码覆盖率。
(12) Active Processes(活动的进程)
当前正在执行的进程。
(13) workspace(工作区)
打开当前的工作区。
(14) Encoding(编码)
以不同的编码查看。
(15) Properties

楼主:
4. Compile(编译)菜单
(1) Compile(编译)
把HDL源文件编译到当前工程的工作库中。
(2) Compile Options(编译选项)
设置VHDL和Verilog编译选项,例如可以选择编译时采用的语法标准等。
(3) Compile All(全编译)
编译当前工程中的所有文件。
(4) Compile Select(编译选中的文件)
编译当前工程中的选中文件。
(5) Compile Order(编译顺序)
设置编译顺序,一般系统会根据设计对VHDL自动生成编译顺序,但对于Verilog需要指定编译顺序。
(6) Compile Report(编译报告)
有关工程中已选文件的编译报告。
(7) Compile Summary(编译摘要)
有关工程中所有文件的编译报告。

楼主:
5. Simulate(仿真)菜单
这里的编译及运行命令类似于VC等高级语言的调试时候的命令。
(1) Simulate(仿真)
装载设计单元。
(2) Simulation Options(仿真选项)
设置仿真选项。
(3) Run(运行)
Run ***ns:在该仿真时间长度内进行仿真。若要改变长度,可在Simulation Options中设置或在工具栏中修改;
Run-All(运行所有仿真):进行仿真,直到用户停止它;
Continue(继续):继续仿真;
Run-Next(运行到下一事件):运行到下一个事件发生为止;
Step(单步):单步仿真;
Step-Over:仿真至子程序结束;
Restrat:重新开始仿真,重新加载设计模块,并初始化仿真时间为零。
(4) Break(停止)
停止当前的仿真。
(5) End Simulation(结束仿真)
结束当前仿真。

楼主:
6. Tool(工具)菜单
(1) Waveform Compare(波形比较)
在子菜单中有具体进行波形比较的命令。
(2) Coverage(覆盖率)
测试仿真的代码覆盖率,所谓代码覆盖率是指仿真运行到当前已运行的代码占所有代码的比例,当然是越接近100%越好。
(3) Breakpoints(断点设置)
单击此选项出现断点设置对话框,设置断点。
(4) Execute Macro(执行宏文件)
所谓的宏文件就是保存后的脚本,脚本保存起来,以后可以利用该命令来重新执行。
(5) Options(选项)
Transcript File:设置脚本文件的保存。
Command History:命令历史。
Save File:保存脚本文件。
Saved Lines:限制脚本文件的行数。
Line Prefix:设置每一行的初始前缀。
Update Rate:设置状态条的刷新频率。

楼主:
ModelSim Prompt:改变ModelSim的命令提示符。
VSIM Prompt: 改变VSIM的命令提示符。
Paused Prompt: 改变Paused的命令提示符。
HTML Viewer:设置打开在线帮助的文件。
(6) Edit Preferences(编辑参数选取):
设置编辑参数。
(7) Save Preferences(保存参数选取):
设置保存用的参数。

楼主:
7. Window (窗口)菜单:
(1) Initial Layout(初始化版面)
恢复所有窗口到初始时的大小和位置。
(2) Cascade(层叠)
使所有打开的窗口层叠。
(3) Tile Horizontally(水平平铺)
水平分隔屏幕,显示所用打开的窗口。
(4) Tile Vertically(垂直平铺)
垂直分隔屏幕,显示所用打开的窗口。
(5) Layout Style(版面格式)
Default(默认格式):与Initial Layout格式相同;
Classic(经典格式):采样低于5.5版本的格式;
Cascade:与Cascade格式相同;
Horizontally:与Tile Horizontally格式相同;
Vertically:与Tile Vertically格式相同。
(6) Icon Children
除了主窗口之外的其他窗口缩为图标。
(7) Icon All
将所有窗口缩为图标。

楼主:
(8) Deicon All
将所用缩为图标的窗口还原。

楼主:
8. Help(帮助)菜单
(1) About ModelSim
显示ModelSim的版本、版权等信息。
(2) Release Notes
显示ModelSim的版本发布信息。
(3) Welocme Menu
显示欢迎画面。
(4) PDF Documentation
在子菜单中可以选择ModelSim的PDF文档。
SE HTML Documentation:ModelSim的超文本文档。
(5) Tcl Help:Tcl帮助文档。
Tcl是Tools Command Language的缩写, 它是一种可扩充的命令解释语言,具有与C语言的接口和命令的能力,应用非常广泛,这方面也有专门的书籍。.
(6) Tcl Man Pages:Tcl主页面。
(7) Technotes:技术文档。

楼主:
工具栏
ModelSim的工具栏从左到右依次为:打开、复制、粘贴、如何更新ModelSim、编译选定、编译全部、仿
真、停止仿真、重新开始仿真、仿真步长、运行一步、继续运行、运行所有、单步执行、主程序的单步执
行。

楼主:
状态栏
ModelSim的状态条如图8-2-3所示,其中Project后面为当前工程的名称,Now后面为当前仿真时间。最右边的
为选定的仿真结构中变量。

楼主:
从一个例子开始学习ModelSim
前面两节简要介绍了有关ModelSim的安装以及用户界面的功能,初学者可能会觉得又很多名词看不懂,这一
节我们来从一个简单的例子学习ModelSim的简单的使用。学完本节你会发现ModelSim不仅好用,而且易
用。
这一节我们使用的例子是一个分频电路的设计。所谓分频电路是将较高频率的时钟分频,得到较低频率的时
钟,分频电路的使用较为广泛,例如,我们要编写一个显示时间的电路就需要一个分频器,将晶振的频率分频
得到1Hz的时钟信号。分频有几种方法,对于较为规则的分频,如2分频、4分频、8分频等可以调用ISE本身的
库函数来实现,对于较不规则的分频,我们也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利用计数器的某一位来作为分频输出,一种
是计数器计数到某一数值时,分频时钟信号翻转来实现分频。两种方法的可以从其仿真结果得到。之所以选择
这个例子,是因为这里例子有实用价值并且设计本身简单,仿真也较为简单。好了,下面我们开始我们的设
计。

网友B:
好的 看例子

楼主:
怎么了,兄弟?

楼主:
3. View(视图) 菜单
类似于其他Windows应用程序,视图菜单可以控制在屏幕上显示哪些窗口。
(1) All Windows(所有窗口)
打开所有的Model Sim窗口,你试一下该命令会发现ModelSim打开了许多窗口,包括波形窗口、信号列表窗口、源文件窗口等等。
(2) Dataflow(数据流)
打开Dataflow窗口,在该窗口中显示数据的流向。
(3) List(列表)
打开列表窗口。
(4) Process(进程)
打开过程窗口,该窗口显示了设计中的进程所在的位置。
(5) Signals(信号)
打开信号窗口。该窗口显示了设计中所有信号的列表

楼主:
(6) Source(源文件)
打开源文件窗口,可以在源文件窗口中显示设计中使用的源文件。
(7) Structure(结构)
打开结构窗口,该窗口以列表方式显示了设计中所有到的结构,双击某一结构,可以
查找定义该结构的语句。
(8) Variables(变量)
打开变量窗口,该窗口以列表方式显示了设计中定义的所有变量。

楼主:
(9) Wave(波形)
打开波形窗口,这是我们仿真时经常需要查看的窗口,在其中显示了输入和输出的波形。
(10) Datasets
打开Dataset浏览器来打开、关闭、重命名或激活一个Dataset。你在使用的时候会发现没有什么变化,
这时候你可以看看Workspace窗口下是不是多了一个选项卡。该选项卡显示的内容与Structure窗口显
示的完全相同。
(11) Coverage(覆盖率)
查看仿真的代码覆盖率。
(12) Active Processes(活动的进程)
当前正在执行的进程。
(13) workspace(工作区)
打开当前的工作区。
(14) Encoding(编码)
以不同的编码查看。
(15) Properties
显示工作区中选中对象的属性

楼主:
4. Compile(编译)菜单
(1) Compile(编译)
把HDL源文件编译到当前工程的工作库中。
(2) Compile Options(编译选项)
设置VHDL和Verilog编译选项,例如可以选择编译时采用的语法标准等。
(3) Compile All(全编译)
编译当前工程中的所有文件。
(4) Compile Select(编译选中的文件)
编译当前工程中的选中文件。
(5) Compile Order(编译顺序)
设置编译顺序,一般系统会根据设计对VHDL自动生成编译顺序,但对于Verilog需要指定编译顺序。

楼主:
(6) Compile Report(编译报告)
有关工程中已选文件的编译报告。
(7) Compile Summary(编译摘要)
有关工程中所有文件的编译报告。

楼主:
5. Simulate(仿真)菜单
这里的编译及运行命令类似于VC等高级语言的调试时候的命令。
(1) Simulate(仿真)
装载设计单元。
(2) Simulation Options(仿真选项)
设置仿真选项。
(3) Run(运行)
Run ***ns:在该仿真时间长度内进行仿真。若要改变长度,可在Simulation Options中设置或在工具栏中修改;
Run-All(运行所有仿真):进行仿真,直到用户停止它;
Continue(继续):继续仿真;
Run-Next(运行到下一事件):运行到下一个事件发生为止;
Step(单步):单步仿真;
Step-Over:仿真至子程序结束;
Restrat:重新开始仿真,重新加载设计模块,并初始化仿真时间为零。

楼主:
(4) Break(停止)
停止当前的仿真。
(5) End Simulation(结束仿真)
结束当前仿真。

楼主:
6. Tool(工具)菜单
(1) Waveform Compare(波形比较)
在子菜单中有具体进行波形比较的命令。
(2) Coverage(覆盖率)
测试仿真的代码覆盖率,所谓代码覆盖率是指仿真运行到当前已运行的代码占所有代码的比例,当然是越接近100%越好。
(3) Breakpoints(断点设置)
单击此选项出现断点设置对话框,设置断点。
(4) Execute Macro(执行宏文件)
所谓的宏文件就是保存后的脚本,脚本保存起来,以后可以利用该命令来重新执行。
(5) Options(选项)
Transcript File:设置脚本文件的保存。
Command History:命令历史。
Save File:保存脚本文件。
Saved Lines:限制脚本文件的行数。
Line Prefix:设置每一行的初始前缀。
Update Rate:设置状态条的刷新频率。
ModelSim Prompt:改变ModelSim的命令提示符。
VSIM Prompt: 改变VSIM的命令提示符。
Paused Prompt: 改变Paused的命令提示符。
HTML Viewer:设置打开在线帮助的文件。

楼主:
(6) Edit Preferences(编辑参数选取):
设置编辑参数。
(7) Save Preferences(保存参数选取):
设置保存用的参数。

楼主:
7. Window (窗口)菜单:
(1) Initial Layout(初始化版面)
恢复所有窗口到初始时的大小和位置。
(2) Cascade(层叠)
使所有打开的窗口层叠。
(3) Tile Horizontally(水平平铺)
水平分隔屏幕,显示所用打开的窗口。
(4) Tile Vertically(垂直平铺)
垂直分隔屏幕,显示所用打开的窗口。
(5) Layout Style(版面格式)
Default(默认格式):与Initial Layout格式相同;
Classic(经典格式):采样低于5.5版本的格式;
Cascade:与Cascade格式相同;
Horizontally:与Tile Horizontally格式相同;
Vertically:与Tile Vertically格式相同。
(6) Icon Children
除了主窗口之外的其他窗口缩为图标。
(7) Icon All
将所有窗口缩为图标。
(8) Deicon All
将所用缩为图标的窗口还原。

楼主:
工具栏
ModelSim的工具栏如图8-2-2所示。从左到右依次为:打开、复制、粘贴、如何更新ModelSim、编译选
定、编译全部、仿真、停止仿真、重新开始仿真、仿真步长、运行一步、继续运行、运行所有、单步执行、主程序的单步执行。

楼主:
从一个例子开始学习ModelSim
前面两节简要介绍了有关ModelSim的安装以及用户界面的功能,初学者可能会觉得又很多名词看不懂,这一
节我们来从一个简单的例子学习ModelSim的简单的使用。学完本节你会发现ModelSim不仅好用,而且易
用。
这一节我们使用的例子是一个分频电路的设计。所谓分频电路是将较高频率的时钟分频,得到较低频率的时
钟,分频电路的使用较为广泛,例如,我们要编写一个显示时间的电路就需要一个分频器,将晶振的频率分频
得到1Hz的时钟信号。分频有几种方法,对于较为规则的分频,如2分频、4分频、8分频等可以调用ISE本身的
库函数来实现,对于较不规则的分频,我们也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利用计数器的某一位来作为分频输出,一种

计数器计数到某一数值时,分频时钟信号翻转来实现分频。两种方法的可以从其仿真结果得到。之所以选择这
个例子,是因为这里例子有实用价值并且设计本身简单,仿真也较为简单。好了,下面我们开始我们的设计。

楼主:
考虑到初学者,这里的讲述较为详细,初学者可以按照如下步骤开始:1、运行
ModelSim,方法是点击开始->程序->ModelSim XE II 5.7c->ModelSim或双击桌面上的快捷方式,
会出现如图所示的界面,如果上一次使用ModelSim建立过工程,这时候会
自动打开上一次所建立的工程;

楼主:
点击File->New->Project,会出现如图示的界面,在Project Name中我们输入建立的工程名字为
DivClkSimu,在Project Location中输入工程保存的路径为
D:/yuProj/modelsim/DivClk,注意ModelSim不能为一个工程自动建立一个目录,这里我
们最好是自己在Project Location中输入路径来为工程建立目录,在Default Library Name
中为我们的设计编译到哪一个库中,这里我们使用默认值,这样,在我们编译设计文件后,
在Workspace窗口的Library中就会出现work库。这里我们输入完以后,点击OK;

楼主:
3、这时有对话框如图所示,提示我们给定的工程路径不存在,是否建立该路径,我们的目的就是为工程建立一个新目录,因此,点击确定;

楼主:
这时候出现如图所示的界面,可以点击不同的图标来为工程添加不同的项目,点击Create New File可以为工程添加新建的文件,点击Add Existing File为工程添加已经存在的文件,点击Create Simulation为工程添加仿真,点击Create New Folder可以为工程添加新的目录。这里我们点击Create New File;

楼主:
出现界面如图所示,我们在File Name中输入DivClkHDL作为文件的名称,Add file as type为输入文件的类型为VHDL、Verilog、TCL或text,这里我们使用默认设置VHDL,Folder为新建的文件所在的路径,Top Level为在我们刚才所设定的工程路径下。点击OK;并在Add items to the Project窗口点击Close关闭该窗口;

楼主:
这时候在Workspace窗口中出现了Project选项卡,在其中有DivClkHDL.vhd,其状态栏有一个问号,表示未编
译,我们双击该文件,这时候出现窗口edit-DivClkHDL.vhd的编辑窗口,在其中我们输入我们的设计文件如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divclk1 is
Port ( clk : in std_logic;
divclk : out std_logic);
end divclk1;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divclk1 is
signal counter : std_logic_vector(4 downto 0):="00000";
signal tempdivclk: std_logic:='0';
begin
process(clk)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counter>="11000") then
counter<="00000";
tempdivclk<=not tempdivclk;
else
counter<=counter+'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divclk<=tempdivclk;
end Behavioral;

楼主:
7、点击File->Save,并退出该窗口(File->Close); 8、在WorkSpace窗口的DivClkHDL.vhd上点击右键,选择Compile->Compile All

楼主:
9.  在脚本窗口中将出现一行绿色字体Compile of DivClkHDL.vhd was successful.,说明文件编译成功,在该
文件的状态栏后有一绿色的对号,表示编译成功;
10、下面我们开始仿真,点击菜单Simulate->Simulate,会出现如同所示的界面,我们展开Design选项卡
下的work库,并选中其中的behavioral,这是在Simulate中出现了work.divclk1(behavioral)表示我们所要
仿真的对象,Resolution为仿真的时间精度,这里我们使用默认值,点击OK;

楼主:
11  为了观察波形窗口,我们点击菜单View->Wave;
12、这时候出现的Wave窗口为空,里面什么都没有,我们要为该窗口添加我们需要观察的
对象,首先在主窗口而不是波形窗口中点击View->Signals打开信号列表窗口如图所示在
改窗口中点击Add->Wave->Signals in Design,这时候在波形窗口中就可以看到这些信
号了;

楼主:
下面我们就开始仿真了,在主窗口中输入命令对信号进行驱动,首先我们为时钟信号输入驱动:force clk 0 0 ,1
10000 -r 20000其中force为命令,clk表示为clk信号驱动,0 0表示在零时刻该值为0,1 10000表示在10ns处
值为1,-r 20000表示从20ns处开始重复(repeat),可以看出我们这里的输入时钟为50MHz,即周期20ns;

楼主:
14、以十进制查看counter信号波形,在波形窗口中,右键点击counter信号,点击Radix->Decimal,该信号的
值就以十进制显示了;
15、开始仿真,在主窗口中输入run 3us,表示运行仿真3微秒,这时候如果你的机器配置较低那就要等几分钟时
间了,这时候你可以看看CPU的利用率一直为100%,仿真是比较占资源,并且以后对波形的操作机器反应也
很慢,如果仿真很慢你可以看看状态栏的当前仿真时间是多少;

楼主:
16, 这时候点击(在当前波形窗口中显示所有波形)按钮,点击可以在波形窗口添加竖线,点击可以调整选
定竖线在选定信号的变化处,调整完毕,我们可以在波形窗口看到如图所示的窗口,可以看到分频得到
的时钟占空比为1(即一个周期内容为1时间等于波形为0的时间),分频后周期为1us;

楼主:
17、退出仿真,在主窗口中点击Simulate->End Simulation,会出现对话框,提示我们是否确认退出仿
真,我们点击是退出仿真;
18、仿真结果分析,这里我们的输入时钟为50MHz,周期为20ns,通过分频语句得到频率为1MHz,周期
为1us的时钟,使用时可以调整分频语句if(counter>="11000") then中的值及位宽来调整分频后的时钟频
率。设我们需要从周期为T(ns)的时钟得到周期为X(ns)的脉冲,可以用如下的方法计算出此处应有的
值: ((X/T)/2)-1,例如此处我们要从周期为20ns的时钟得到周期为1000ns(1us)的脉冲,((X/T)/2)-1=
((1000/20)/2-1)=24=(11000)Bin因此可以得到该式中的值。

楼主:
使用命令行方式对设计进行仿真

在这一小节里我们主要通过在主窗口中输入命令行来进行仿真,并不是所有的操作都是用命令行方式来实现
的。我们所设计的例子是另外一种分频方式,即使用计数器的某一位作为分频得到的时钟。我们可以按照如下步
骤来实现。
1、新建工程DivClk2Proj,打开ModelSim,点击File->New->Project,在工程名中输入DivClk2Proj,在工
程保存路径中输入D:/yuProj/modelsim/DivClk2,点击OK,并在随后出现的对话框中点击确定来确认建立该
目录;

楼主:
2、在随后出现的Add items to the Project窗口中,点击Creat New File,出现Create Project File窗口,我们
点击Browse找到我们刚刚建立的文件夹,并输入文件名,之后,在File Name框中应为
D:/yuProj/modelsim/DivClk2/DivClk2HDL,选择Add file as type为VHDL,Folder为Top Level,点击OK,
并点击Add items to the Project窗口中的Close来将其关闭;

楼主:
3 在主窗口中双击Workspace窗口中DivClk2HDL.vhd,出现编辑窗口,在窗口中输入如下代码: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divclk1 is
Port ( clk : in std_logic:='0';
divclk : out std_logic);
end divclk1;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divclk1 is
signal counter :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000000";
begin
process(clk)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counter>="110001") then
counter<="000000";
else
counter<=counter+'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divclk<=counter(5);

楼主:
4、保存该文件并编译,方法同上,在该文件上点击右键选择Compile ->Compile All;
5、运行仿真,在主窗口输入命令:vsim work.divclk1,注意此处的divclk1表示设计中的实体名;
6、以下的仿真同上,为时钟信号添加驱动,输入命令:force clk 0 0,1 10000 -r 20000,将仿真时钟设为
50MHz;

楼主:
7、打开波形窗口,输入命令:view wave,这时会看到空的波形窗口已经打开;
8、为波形窗口添加信号,输入命令:add wave -hex *,这里的*表示添加设计中所有的信号,-hex表示以十六
进制来表示波形窗口中的信号值;
9、开始仿真,输入命令,run 3us,这时候在波形窗口中出现仿真波形,调整窗口大小,并添加鼠标线,得到如
图所示的波形窗口;

楼主:
10、退出仿真,输入命令:quit –sim。
11、仿真结果分析,这里我们的输入时钟为50MHz,周期为20ns,分频得到的时钟周期为1us,占空比不为1。
使用时可以调整分频语句if(counter>="110001") then中的值及位宽来调整分频后的时钟频率。设我们需要从
周期为T(ns)的时钟得到周期为X(ns)的脉冲,可以用如下的方法计算出此处应有的值: (X/T)-1,例如此
处我们要从周期为20ns的时钟得到周期为1000ns(1us)的脉冲,(X/T)-1=(1000/20)-1)=49=(110001)Bin
因此可以得到该式中的值。

楼主:
使用Testbench和TEXTIO对设计进行仿真
在上一节中,我们对使用ModelSim进行设计仿真有了一定的认识,这一节我们使用较为高级的仿真方式:
TestBench和TEXTIO来进行设计仿真。TestBench可以理解为一个
平台,该平台包含待仿真的模块,具体一点是TestBench为一个电路板,在该电路板中包含了我们设计的用
HDL语言描述的电路,这块电路板与外界没有任何的接口,其功能仅仅是仿真测试我们设计电路,我们可将设
计的电路中的端口的信号描绘出来,进行仿真分析。也许看到这里你还是不很明白,这不要紧,看完后面一个
例子就很清楚了。TEXTIO是VHDL标准库STD中的一个程序包(Package),它提供了VHDL与磁盘文件直接
访问的桥梁,我们可以利用它来读取或写入仿真数据到磁盘中的文件,TEXTIO的使用是通过TestBench来进
行的,即我们在TestBench中可以调用TEXTIO进行仿真,下面我们就介绍两者的使用。

楼主:
使用TestBench对设计进行仿真
这里我们先看一个例子,我们的设计同上一节,即设计一个分频模块,其源代码如上节所述。这里我们
为其编写一个TestBench,代码如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numeric_std.ALL;
ENTITY divclk1_tb IS
END divclk1_tb;
ARCHITECTURE behavior OF divclk1_tb IS
COMPONENT divclk1
PORT(
clk : IN std_logic;
divclk : OUT std_logic
);
END COMPONENT;
SIGNAL clk : std_logic:='0';
SIGNAL divclk : std_logic;
BEGIN
uut: divclk1 PORT MAP(
clk => clk,
divclk => divclk
);
clk<= not clk after 10 ns;
END;

楼主:
下面我开始在ModelSim中使用TestBench对设计进行仿真;
1、打开ModelSim,新建工程TestBenchTest;
2、将上节的分频模块设计文件添加到当前工程中,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添加,方法
是在Add items to the Project窗口中点击Add Existing Files,找到上面中的文件,拷贝到当前目录即可;

楼主:
3、新建TestBenchFile文件,并将上述源代码添加进去保存,新建文件的方法是File->New->Source-
>VHDL;
4、编译文件,方法是点击菜单Compile ->Compile All;
5、如果代码与本书一样,且ModelSim的License正确的,应该编译没有问题,下面开始仿真;
6、在命令窗口中输入vsim work.divclk1_tb,注意与8.3.2不同之处在于这里的仿真对象为divclk1_tb,它是
TestBenchFile的实体名;
7、在命令窗口中输入view wave,打开波形文件窗口;
8、在命令窗口中输入add wave -hex *,将信号添加到波形文件中;
9、在命令窗口中输入run 3us,在波形窗口中可以得到波形,添加鼠标线并调整大小

楼主:
可以得到如图所示的波形;

网友C:
听同学说这个版块非常热。原来真这样。慢慢学吧。

楼主:
80# davines 哈哈,因为我们真心无痕~

楼主:
:)明天白天我们继续讲解。哈哈。欢迎前排占座

楼主:
从仿真过程可以看出,TestBench为波形输入自动添加了驱动,因此,在仿真时候就不需要再为信号进行驱动
了。在我们这个例子中,并没有省很多事情,因为我们的设计输入只有一个时钟,但如果我们设计一个两个四
位数相加的加法器,如果考虑到所有可能的输入一个个地输入会很麻烦,这时候我们可以利用TestBench来进
行设置,我们在后面会举一个这样的例子。另外,我们要注意到TestBench文件中的实体与外界没有任何接口
相连,因此:
ENTITY divclk1_tb IS
END divclk1_tb;
定义的实体中没有端口,我们把所要仿真的对象当成一个部件在TestBench中来使用,以实现TestBench与仿
真对象之间的联系。

楼主:
TEXTIO介绍
TEXTIO是VHDL标准库STD中的一个程序包(Package)。在该包中定义了三个类型:LINE类型、TEXT类型以
及SIDE类型;一个子类型(subtype)WIDTH。此外,在该程序包中还定义了一些访问文件所必须的过程
(Procedure)。简单描述如下:

楼主:
类型的定义如下:
type LINE is access string;
定义了LINE为存取类型的变量,它表示该变量是指向字符串的指针,它是TEXTIO中所有操作的基本单元,
读文件时,先按行(LINE)读出一行数据,再对LINE操作来读取各种数据类型的数据;写文件时,先将各
种的数据类型组合成LINE,再将LINE写入文件。在用户使用时,必须注意只有变量才可以是存取类型的,
而信号则不能是存取类型的。例如,我们可以定义
variable DLine : LINE;
但不能定义成:
signal DLine : LINE;

楼主:
type TEXT is file of string;
定义了TEXT为ASCII文件类型。定义成为TEXT类型的文件是长度可变的ASCII文件。例如在TEXTIO中定义了
两个标准的文本文件。
file input : TEXT open read_mode is "STD_INPUT";
file output : TEXT open write_mode is "STD_OUTPUT";
定义好以后,就可以通过文件类型变量input和output来访问其对应的文件STD_INPUT和STD_OUTPUT。

需要注意的是VHDL’87和VHDL’93在使用文件方面有较大的差异。在编译时注意选中对应的标准。

楼主:
type SIDE is (right, left);
定义了SIDE类型。表示定义了一个名为SIDE的数据类型,其中只能有两种状态,即right和left,right和left表示
将数据从左边还是右边写入行变量。该类型主要在TEXTIO程序包包含的过程(Procedure)中使用。

楼主:
过程(Procedure)的定义如下:
TEXTIO提供了基本的用于访问文本文件的过程。类似于C++,VHDL提供了重载功能。即完成相近功能的不同
的过程可以有相同的过程名,但其参数列表不同,或参数类型不同或参数个数不同。

楼主:
TEXTIO提供的基本过程有:
procedure READLINE(文件变量;行变量);
用于从指定文件读取一行数据到行变量中。
procedure WRITELINE(文件变量;行变量);
用于向指定文件写入行变量所包含的数据。
procedure READ(行变量; 数据类型);
用于从行变量中读取相应的数据类型的数据。
根据参数数据类型及参数个数的不同,有多种重载方式,TEXTIO提供了bit、bit_vector、BOOLEAN、
character、integer、real、string、time数据类型的重载。同时,提供了返回过程是否正确执行的
BOOLEAN数据类型的重载。例如,读取整数的过程为
procedure READ(L:inout LINE; VALUE: out integer; GOOD : out BOOLEAN);
其中,GOOD用于返回过程是否正确执行,若正确执行,则返回TRUE。

楼主:
procedure WRITE(行变量; 数据变量; 写入方式; 位宽);
该过程将数据写入行变量。其中写入方式表示写在行变量的左边还是右边,且其值只能为left或right,位宽表示
写入数据时占的位宽。例如:
write(OutLine,OutData,left,2);
表示将变量OutData写入LINE变量OutLine的左边占2个字节。

楼主:
TEXTIO在仿真中的应用
下面以一个简单的8位加法器来说明TEXTIO的使用。输入数据为两个8bit的有符号数,输出为9bit的有符号数,
以防止溢出。在编写加法器的描述文件时,首先要对两个数进行位的扩展,再进行加法运算。在编写测试文件
时,要注意读入数据与得到结果之间相差一个时钟周期,因此,需要在读出的结果与计算的结果之间需要插入一
个时钟周期的等待。仿真步骤如下:

楼主:
生成输入及预定结果文件的C++程序
我们可以使用VC++、Matlab等高级软件工具编写生成输入和预定结果文件的程序,由于设定输入为8位有符合数,因此,其范围为[-127,127]。C++程序如下:
#include "iostream.h"
#include "fstream.h"
void main(void)
{
int i,j;
ofstream fsIn("d:\\yuproj\\modelsim\\TextioTest\\TestData.dat");
ofstream fsOut("d:\\yuproj\\modelsim\\TextioTest\\Result.dat");
for(i=-127;i<128;i++)
{
for(j=-127;j<128;j++)
{
fsIn<<i<<" "<<j<<endl;
fsOut<<i+j<<endl;
}
}
fsIn.close();
fsOut.close();
}

楼主:
在程序中,使用了C++类库iostream.h和fstream.h。主要使用了“<<”的输出功能。读者可以参考对应的
C++书籍。运行该程序可以在规定的目录下生成TestData.dat和Result.dat两个文本格式的文件。注意,一行输
入多个数据时,之间以空格隔开即可。

楼主:
2. 新建ModelSim工程
打开ModelSim,新建工程Textio,其存放目录为d:\yuproj\modelsim\TextioTest;
3. 添加设计源文件
新建设计文件NineBitsAdder,新建文件的方法是File->New->Source->VHDL,源代码如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signed.all;
entity Add2In is
port( D1 :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D2 :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Q : out std_logic_vector(8 downto 0);
Clk : in std_logic);
end Add2In;
architecture A_Add2In of Add2In is
begin
process(Clk)
begin
if Clk = '1' and Clk'event then
Q <= (D1(D1'left) & D1) + (D2(D2'left) & D2);
end if;
end process;
end A_Add2In;
在进行加法前,首先进行位的扩展,再进行加法运算。在时钟的上升沿完成加法运算。

楼主:
添加测试文件
新建TestBench文件TestBench.vhd,新建文件的方法是File->New->Source->VHDL,代码如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signed.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std.TEXTIO.all;
entity tb is
end tb;
architecture a_tb of tb is
component Add2In
port( D1 :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D2 :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Q : out std_logic_vector(8 downto 0);
Clk : in std_logic);
end component;
signal D1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others=>'0');
signal D2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others=>'0');
signal Q : std_logic_vector(8 downto 0);
signal Clk : std_logic:='0';
signal Dlatch : boolean :=false;
signal SResult : integer;
begin
dut : Add2In
port map( D1=>D1,
D2=>D2,
Q => Q,
Clk => Clk);
Clk<=not Clk after 20 ns;
process
file InputD : text open read_mode is "TestData.dat";
variable DLine : LINE;
variable good : Boolean;
variable Data1 : integer;
variable Data2 : integer;
begin
wait until Clk='1' and Clk'event;
readline(InputD,DLine);
read(DLine,Data1,good);
read(DLine,Data2,good);
if ( good )then
D1 <= CONV_STD_LOGIC_VECTOR(Data1,8);
D2 <= CONV_STD_LOGIC_VECTOR(Data2,8);
else
assert false report "End of Reading Input File!"
severity error;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
file InputR : text open read_mode is "Result.dat";
variable RLine : LINE;
variable Result : integer;
begin
wait until Clk='1' and Clk'event;
Dlatch<=true;
if Dlatch then
readline(InputR,RLine);
read(RLine,Result);
SResult<=Result ;
if SResult /=Q then
assert false report "Two values are different"
severity warning;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a_tb;

楼主:
5. 编译
下面开始仿真,先编译所有文件,方法是点击菜单Compile ->Compile All;
6. 装载设计
在命令窗口中输入vsim work.tb;
7. 打开波形窗口
在命令窗口中输入view wave,打开波形文件窗口;
8. 添加信号到波形窗口中
在命令窗口中输入add wave -dec *,将信号添加到波形文件中;

楼主:
9. 运行仿真
在命令窗口中输入run –all该命令将使仿真一直运行下去;
10. 仿真结果
仿真结束后在主界面窗口中将会看到如下信息:
# ** Fatal: (vsim-3551) TEXTIO : Read past end of file "TestData.dat".
# Time: 2601020 ns Iteration: 0 Process: /tb/line__34 File: D:/yuProj/modelsim/TextioTest/TestBench.vhd
# Fatal error at D:/yuProj/modelsim/TextioTest/TestBench.vhd line 41
#
表示在读完TestData.dat后,因读空出现错误。其中没有出现我们程序中所设定的warning。表示加法器的仿
真结果与高级软件得到的预定结果相符合。我们可以改进程序,在其中加入ENDFILE()函数来判断是否读取
到文件的结尾,仿真结果如图示;

楼主:
11. 结束仿真
输入命令quit –sim结束仿真。
12. 修改数据文件
将VC生成的文件Result.dat打开,将文件中的第100行的-155为100,保存该文件;
13. 仿真
同上,在ModelSim主窗口中输入如下命令:
vsim work.tb
view wave
add wave -dec *
run -all

楼主:
14. 仿真结果运行完毕会在主窗口中显示如下警告信息,我们双击对应的警告信息,可以看到,仿真结果与
Result.dat中的预定结果不一致的地方。仿真图形如图所示。

# ** Warning: Two values are different
# Time: 4060 ns Iteration: 0 Instance: /tb
# ** Fatal: (vsim-3551) TEXTIO : Read past end of file "TestData.dat".
# Time: 2601020 ns Iteration: 0 Process: /tb/line__34 File: D:/yuProj/modelsim/TextioTest/TestBench.vhd
# Fatal error at D:/yuProj/modelsim/TextioTest/TestBench.vhd line 41
#

楼主:
15. 退出仿真
输入命令quit –sim;
仿真分析:
在该程序中,首先读出输入文件的一行内容,再从该行中提取出两个值输入加法器。从预定结果文件中提取出
一个值,将加法器计算结果与该值比较,若两者不同则输出警告信息。我们也可以将输出写入一个文本文件,
再比较两个文本文件的异同以获知出错地方。这里要注意的是要使用TEXTIO程序包,另外,测试文件的实体
内的端口为空,相当于一块独立的电路板,使用Component在其中包含了上面定义的加法器,该独立的电路
板所完
成的功能是对设计的加法器进行测试。在该程序中使用了assert断言语句,要注意该语句后的表达式或变量为
真时不执行后续的输出,为假时执行后续的输出

楼主:
在该程序中,还使用了类型转换函数CONV_STD_LOGIC_VECTOR()将整数转换为8位的标准类型。另外,在
程序中定义了变量Dlatch,该变量的作用是将计算结果与预定结果的比较延迟一个时钟周期,周期地与预定结果
比较。

楼主:
ModelSim的配置
在上一节的仿真中,如果你在编译时出现如下错误:
** Error: D:/yuProj/modelsim/TextioTest/TestBench.vhd(34): Unknown identifier: read_mode
** Error: D:/yuProj/modelsim/TextioTest/TestBench.vhd(34): FILE declaration using 1076-1993 syntax. Recompile using -93 switch.
** Error: D:/yuProj/modelsim/TextioTest/TestBench.vhd(34): VHDL Compiler exiting
也许你会没有一点办法,你可能会问,我明明是照着书本上的例程,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错误呢?其实,只
需动一动鼠标,改一下ModelSim的配置就可以了。在Workspace窗口中,我们在出错的文件
TestBench.vhd上点击右键,选择Properties,会出现如图所示的窗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ModelSim
的目录之间的分割符为“/”,而DOS下目录的分割符为“\”,有点不同,我们点击VHDL选项卡,会
看到如图所示的界面,这里关键的地方是在Use 1993 Language Syntax前打勾,表示我们的设计在编
译时候按照VHDL’93的语法标准,打勾之后,你可以再编译一下,这次应该没有问题了吧。此外,在
图中,还可以设定什么情况下出现警告信息等选项。

楼主:
;P明天再讲

网友D:
过来支持下猴版

网友D:
猴版威武

网友E:
敬请期待猴老师

网友F:
很是佩服猴版

楼主:
过来支持下猴版
引用 网友D:

谢谢啦。

楼主:
猴版威武
引用 网友D:

别客气

楼主:
敬请期待猴老师
引用 网友E:

谢谢啦。

楼主:
:handshake
引用 网友E:

:handshake

楼主:
神帖啊
引用 网友F:

汗死了。

楼主:
很是佩服猴版
引用 网友F:

太客气了。

网友G:
1# GoldSunMonkey 猴哥,我利用“compxlib”这个命令在dos下调出了编译xilinx库的图形界面,但是最后结果还是出错;能否指点一二?下面把出错的图附上,谢谢猴哥!

楼主:
这个IP,有的电脑不知道为什么编译不出。
用其他电脑编译出来后,拷到你的电脑上。

楼主:
兄弟解决没有?

网友E:
我还是比较稀罕看经典的老帖呀

网友H:
我觉得 猴版每一个资料贴 都很经典

网友H:
再次赞一下猴版奉献分享

网友G:
118# GoldSunMonkey 猴哥,是在问我吗?是的话,还没解决,编译过几次了,始终是这个错误;请猴哥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我都给你提示了。兄弟。

楼主:
本来你就是使用的**的软件,所以,有这样的问题很正常。

网友G:
126# GoldSunMonkey 哦!谢谢猴哥!那我试试,然后告诉你结果。

楼主:
不客气,我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2013-10-30):
引用 网友I:
拜读了,不错!

欢迎常来啊

网友J(2013-12-05):
modelsim与ISE联合可以直接打开ISE\bin\nt目录下的compxlibgui,添加modelsim路径自动编译。

网友B:
哈哈 这个帖子蛮新的啊 最近在用 vc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