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ARM、DSP、FPGA对比

楼主(2011-12-17):
谁可以比一下 啊

网友A:
从功能看:
DSP主要用做运算,如语音,图像等信号的运算处理,但基本不用做控制。
MCU,FPGA,ARM主要用做控制

网友B:
MCU低价低功耗,但门限很少,结构简单,不能实现复杂控制。
ARM控制能力较强,但运算能力相对较弱。

网友B:
因此现在很多手持设备是用ARM+DSP来实现的,就是所谓的“双核心”。

网友C:
是i啊,FPGA可做复杂的逻辑控制,功能很强大。

楼主:
从应用范围看呢

网友D:
MCU: 10年前肯定是MCU ,现在也还可以,看应用了。

网友D:
ARM: 现在火的不行了,而且ARM的速度更快,资源更丰富了,成本相当的情况下用ARM了

网友E:
DSP:做算法,通信似乎多点,接触不多,用过 24xx, 28xx,, 而5xx,6xx没用 呵呵

网友E:
FPGA/CPLD:也是看具体应用,看你偏那个方向做选择了,CPLD更适完成各种算法和组合逻辑, FPGA更适合于完成时序逻辑,这个些的成本高

网友F:
是i啊,看下 MCU, ARM,的开发板就知道了,比这个FPGA, CPLD的开发板便宜多了 呵呵

楼主: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