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我看看下面显示效果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11-12-17):
(无正文)

楼主:
坐等高手指点

网友A:
"简体中文"设置成翻白,两边的黑块是翻白后的"空白"
黑框要用画线方式画

楼主:
我是问在相同的对比度下,边框的虚线为什么要淡一点

网友A:
这可能是单线与双线的关系吧,产生一个阴影效果

楼主:
我试过了,用实线和虚线画了一个方框,但是点的颜色是样的,我在百度上搜了一下有人说是用算法实现灰度显示的效果,

网友A:
我说的单线为1个象素,双线为2个象素或更多.灰度恐怕不能控制到点.

楼主:
问题有了结果。看了别人的算法确实是那么回事。还是谢谢tyw高手的建议。

网友A:
用图片浏览器打开一个图片放大后可看到,黑白单色图片的灰度是用象素的分布密度来表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