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的电路图片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1-12-17):
请各位大侠看看这个电路里面R3是431的限流电阻还是R4是限流电阻?R2 的阻值对吗?  R2是按对地漏电流1MA算的?是不是可以把R1和R2看成一个总电阻 R总来算对地电流?1MA

楼主:
前边发的那个帖子我加不上图。所以又从发了个贴。请各位大侠谅解!

网友A:
R1 R2阻值不对,431基准2.5V,两电阻相等才能输出5V.
电流按1mA算可以,R4不是限流电阻,它与C1为反馈环路增加一个零点。

网友B:
LZ貌似还不知道欧姆定律:L

另外也不好好看别人的回复

网友C:
TL431正在用。可调的。

楼主:
5楼的大侠您好!上次的回复我看了。这句话不太理解,   通常可大致将电流扩大100倍来作为对地电流最小值,是将Vref的脚的电流扩大吗?

楼主:
您好!按1MA算,直接用5V除以1MA。得出R1,然后再用UO=2.5*(1+R1/R2),那么都是5K,对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应该是5V/1mA=R1+R2.
不过这个地方没必要死扣,可大可小,有的电源采样电阻当最小负载用,电阻值小的多。有些为了降低功耗可以取大一些。

网友B:
2.5V/1MA=R2
确定了R2再搞R1
至于那个电流到底取多少,没有确定统一标准,注意限制条件就好,具体看9L

7L你说的就是那个意思,

8# 小黑子贝贝

楼主:
谢谢给位大侠!预祝你们圣诞节快乐!我好好消化了解一下。

网友D:
有点不明白

网友E:
:lol  9楼的说**确,但4楼的说法不正确。即R1=/=R2,R1<R2。

网友F:
1ma电流时看通过光耦电流的大小吗?这个要看你选用的光耦参数是多少,极大,极小值考虑一下,在安全范围内都可以适当调整R3的电阻

网友G:
这个东西很有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