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51单片机模拟串口控制lcd12864的问题

楼主(2011-12-17):
为什么显示的代码和原来的不一样了,怪···
代码我传附件了
就是字符串最后一个不显示,软件调试过似乎循环少了一次,
怎么少的实在想不通了···

/****************LCD12864-ST7920控制器-并口程序**********************************
//--引脚====名称=============说明====================串口===========I/O===    |**
//-- 01         -- GND      -- GND                       -- 。。        -- GND       |**
//-- 02         -- Vcc      -- +5V                       -- 。。        -- Vcc       |**
//-- 03         -- Vo       -- NC                        -- NC          -- NC        |**
//-- 04         -- RS(CS)   -- 数据/命令(H/L)选择端      -- 片选,L有效 -- P2^0      |**
//-- 05         -- R/W(SID) -- 读/写(H/L)选择端          -- 串数据线    -- P2^1      |**
//-- 06         -- E(SCLK)  -- 使能信号                  -- 串时钟输入  -- P2^2      |**
//--07-10 - DB0~3    -- 低四位数据口              -- NC          -- NC        |**
//--11-14 - DB4~7    -- 高四位数据口(4并口则空接) -- NC          -- NC        |**
//-- 15         -- PSB      -- 并/串(H/L)选择            -- L串口       -- GND       |**
//-- 16         -- NC       -- NC                        -- NC          -- NC        |**
//-- 17         -- /RST     -- 复位信号,L有效           -- 。。        -- Vcc       |**
//-- 18         -- Vout     -- NC                        -- NC          -- NC        |**
//-- 19         -- BLA      -- 背光正                    -- 。。        -- GND              |**
//-- 20         -- BLK      -- 背光地                    -- 。。        -- Vcc       |**
//===功能=====================================================================|**
//-实现数据串行发送显示                                                       |**
/*******************************************************************************/
#include<reg52.h>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单片机I/0口声明--------------------------------------------
sbit CS=P2^0;      //片选,每次数据操作时必须拉高
sbit SID=P2^1;     //串数据线
sbit SCLK=P2^2;     //串时钟输入

//--函数声明---------------------------------------------------
void LCD_init(void);    //LCD_初始化
void T0_init(void);    //定时器_初始化
void I_com(uchar com);    //写指令
void I_data(uchar Data);    //写数据
void O_bit_8(uchar Data);    //输出8bit
void delay(uint i);    //延时

//--全局变量---------------------------------------------------
uchar x=1;      //时钟输出端 H/L 赋值选择

/*--主函数-----------------------------------------------------
**-函数名:
**-功能:                                                   |**
**-输入:无                                                 |**
**-返回值:无                                               |**
**-----------------------------------------------------------*/
void main(void)
{
    uchar code a[]="01234";    //输出数据   ---------------最后的4就是不输出·····
    uchar i=0;    //循环数据输出用

    CS=1;    //片选置1允许操作

    T0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LCD_init();    //LCD初始化

    I_com(0x80);    //定位x=1,y=1

    for(i=0;a!='\0';i++)
    {
        I_data(a);    //数据输出
    }

    while(1);
}

/*--LCD_初始化-------------------------------------------------ok
**-函数名:LCD_init                                         |**
**-功能:LCD12864初始化                                     |**
**-输入:无                                                 |**
**-返回值:无                                               |**
**-----------------------------------------------------------*/
void LCD_init(void)
{
    delay(40);      //等待40ms
    I_com(0x30);    //8位数据传输
    delay(2);
    I_com(0x0F);    //显示开,游标开
    delay(2);
    I_com(0x01);    //清屏
    delay(2);
    I_com(0x02);    //地址归位
    delay(2);
    I_com(0x06);    //进入点设定 AC+1
}

/*--定时器_初始化----------------------------------------------ok
**-函数名:T0_init                                          |**
**-功能:初始化T0(一直打开)                                 |**
**-输入:无                                                 |**
**-返回值:无                                               |**
**-----------------------------------------------------------*/
void T0_init(void)
{
    TMOD=0x02;  //-0000 0010-T0 方式2-8位初值自装
    TH0=0xA0;   //|-T0-初值244 即定时12us(12MHz)
    TL0=0xA0;   //|
    EA=1;       //开总中断
    ET0=1;      //允许打开T0中断
    TR0=1;       //启动T0
}

/*--写指令-----------------------------------------------------ok
**-函数名:I_com                                            |**
**-功能:主机向LCD12864写指令(com)                          |**
**-输入:com                                                |**
**-返回值:无                                               |**
**-----------------------------------------------------------*/
void I_com(uchar com)
{
    uchar temp=0;    //暂时存放数据

    //CS=1;    //片选置1允许操作
    O_bit_8(0xF8);    //串行写指令 指令
    temp=com&0xF0;    //舍弃低4位
    O_bit_8(temp);    //指令高4位传输
    temp=com&0x0F;    //舍弃高4位
    temp<<=4;    //左移4位
    O_bit_8(temp);    //指令低4位传输
    //CS=0;    //片选置0禁止操作
}

/*--写数据-----------------------------------------------------ok
**-函数名:I_data                                           |**
**-功能:主机向LCD12864写数据(Data)                         |**
**-输入:Data                                               |**
**-返回值:无                                               |**
**-----------------------------------------------------------*/
void I_data(uchar Data)
{
    uchar temp=0;    //暂时存放数据

    //CS=1;    //片选置1允许操作
    O_bit_8(0xFA);    //串行写数据 指令
    temp=Data&0xF0;    //舍弃低4位
    O_bit_8(temp);    //数据高4位传输
    temp=Data&0x0F;    //舍弃高4位
    temp<<=4;    //左移4位
    O_bit_8(temp);    //数据低4位传输
    //CS=0;    //片选置0禁止操作
}

/*--读忙-------------------------------------------------------
**-函数名:bf                                               |**
**-功能:判断LCD12864是否忙                                 |**
**-输入:无                                                 |**
**-返回值:无                                               |**
**-----------------------------------------------------------
void bf(void)      //(D7=1)忙状态不能写
{

}     */

/*--输出8bit---------------------------------------------------ok
**-函数名:O_bit_8                                          |**
**-功能:主机向LCD12864输入8位数据(Data)                    |**
**-输入:Data                                               |**
**-返回值:无                                               |**
**-----------------------------------------------------------*/
void O_bit_8(uchar Data)
{
    uchar i=0;    //循环用

    while(i!=8)
    {
        if(TF0==1)    //T0溢出标志,溢出硬置1,需软置0
        {
            TF0=0;    //软置0
            if((SCLK=x=!x)==0)
            {
                SID=(bit)((((Data<<i)&0x80)==0)?0:1);
                i++;
            }
        }
    }
}

/*--读入8bit---------------------------------------------------
**-函数名:I_bit_8                                          |**
**-功能:从LCD12864读数据到主机                             |**
**-输入:无                                                 |**
**-返回值:读出的数据                                       |**
**-----------------------------------------------------------
uchar I_bit_8(void)
{

}  */

/*--延时-------------------------------------------------------ok
**-函数名:delay                                            |**
**-功能:延时 i*1ms 时间                                    |**
**-输入:i                                                  |**
**-返回值:无                                               |**
**-----------------------------------------------------------*/
void delay(uint i)           //- 11.0592情况下 延时995.01us 约1ms
{
        uint j=0;
        for(i;i>0;i--)
                for(j=113;j>0;j--);
}

楼主:
为什么就没有人说一句话 :'(

网友A:
想不通就测,一般谁有耐心去看你的软件呢?大不了给你指个大方向罢了。本版上面的“黑宝书”就是你的救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测了两天了,就是测不出,不然我就不会来提问了,哎

网友A:
那说说你咋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keil软件测,一步一步看其变量输出,
我又从写了一遍,
解决方法我找到一个,可是找到这个答案让我更纠结了,
只要改主函数里的while语句就可以解决,
可是这个语句和输出没有什么关系啊,所以更纠结了

网友A:
你的程序调试方法有问题,程序要分模块,建议你读下我的帖子,我们再来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吧,我刚刚看了一遍你的程序调试黑皮书,我也懂分模块来写程序,调试程序
也一直这样做(比如注释,我觉得我写得够多了,感觉太多了,但是我**力不好我怕下次看不懂所以猛写)
    在调试这块,在小的程序里面我是写完一块在调试的,像我提问的问题,只是一个单片机向lcd液晶传输数据,分两块,一个是传输指令,一个是传输数据,我写完后先调试了传输指令,通过,没有问题,因为指令与数据传输上是相同的,所以我没有在思考什么直接就写传输数据了,可写好后问题来了,显示数据少了一个,然后我调试,排除指令的问题(不然它一个数据都显示不出来了)然后在主函数的头文件上发现,她少循环了一次,但这怎么可能??语法是对的,我可以坑定,但它就是少了次循环·····
    无奈在想再调试,在该代码比如lcd的初始设定,还是无力,无奈下我就来提问了,
提问好,我整理了下思路,从新写了一遍,就是主函数while语句位置改下让它不断循环数据输出语句就好了,可是我还是不知道原来的问题在哪,while和输出数据是无关的啊····

网友A:
所以说你没看懂我的帖子呢,你为什么不测试一下显示1,显示12,显示123,看是不是都是最后一个不显示,积累足够的判据来促使自己找问题呢?

a!='\0',这个条件真的能成立么?你前面定义的是 uchar code a[]="01234"; 字符串末尾的'\0'系统帮你填写了么?如果没有,那for循环退得出来么?01、23刚好配对,4就跟后面的FF组成非显示字符了,当然不显示。

添不添0我是不记得了,诸位大可以来BS偶的C语言,但是我不需要知道,开list文件一看不就知道了。虽然我C没你熟,但是我会想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我都试过了,一个数值,两个数字,一个汉字两个汉字,也把循环改成过i<5,什么的
都还是这样,也试过,没有用循环一个一个的输出,最后一个还是没有输出,昨天晚上我换了种思想写了void O_bit_8(uchar Data)
函数
然后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可是我还是不懂  上面程序void O_bit_8(uchar Data)错在那,为什么会让最后一个字符不输出。

网友A:
如果始终都是最后一个不能显示的话,肯定是结束条件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始终不显示最后一个,解决方法到是有,只要以后不这样写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避免问题了,哎,不深究了,太浪费时间了:D

网友A:
不研究对你的成长不利。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吧,那你说怎么研究啊,这个错在那?没有人回答我,问了好几个论坛,都无解,靠自己吧,我是把问题解决了,可是就是不知道错在那,那唯一能做的是避免这个错误,也许等到下次遇到时就可以解决了~惆怅啊····

网友B:
     while(i!=8)
    {
        if(TF0==1)    //T0溢出标志,溢出硬置1,需软置0
        {
            TF0=0;    //软置0
            if((SCLK=x=!x)==0)
            {
                SID=(bit)((((Data<<i)&0x80)==0)?0:1);
                i++;
            }
        }
    }

你的SCLK执行完这个循环后会为0,最后一个数据应为没有SCLK=1(上升沿)从而读不到最后一位数据,所以不管怎么样你最后一个字符都显示不了。要改也很简单,跳出循环加一句话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我调试,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真是谢谢了,问题终于解决了,原来少了个上升沿啊:handshake

网友A:
对咯,就是始终“最后一个”问题三。下次就学会方法了,恭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嘎嘎,谢了~~~: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