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问stm8该如何实现软复位?

楼主(2011-12-17):
我看到看门狗定时器有一个寄存器可以软复位,但是我不想用看门狗,因为要睡眠,看门狗开了就关不掉了。我用((void (*) (void)) 0x0000) ();可以吗?

网友A:
我记得有软件复位指令,好像是Reset

楼主:
好像没有软复位指令,暂时用((void (*) (void)) 0x8000) ();

网友:
复位指令Reset 不可以吗?

楼主(2012-02-16):
有复位指令吗

网友B:
STM8S共有9个复位源,你可以使用Software Reset:

网友C(2014-08-11):
使用软件复位可以解决。

网友D:
没有软件复位指令,在某些应用上是确实是很麻烦的。

网友E(2015-04-01):
WWDG->CR&=0x40;

网友E:
WWDG->CR&=~0x40;

网友E:
前提要开看门狗

WWDG->CR|=0x80;
WWDG->CR&=~0x40;

网友F(2015-05-08):
        mov _WWDG_CR,#$bf//3 软件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