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4单步调试问题

楼主(2011-12-17):
软件:CCS4

仿真器: SEED XDS510PLUS

目标: 5412

单步执行时,速度非常慢,一条赋值指令也要几秒钟.如何解决?  谢过先!

楼主:
CCS3.3也是如此,只能用2.2

网友A:
对仿真器来说,不同版本的CCS,要安装不同的驱动程序。不是一个2.x的驱动,可是上CCS4.x的。

先跟仿真器厂家要驱动。我有闻庭的仿真器,但只有CCS3.3的驱动,不敢装CCS4.x